[电动] 请教手电钻无极变速开关的控制方式

楼主(2020-03-06):
手里有个220v手电钻,在低速时用手拧住夹头就能把手电钻停转,这样看来低速时扭力并没有变大。我理解这个无极变速开关通过调节功率大小来调节转速,低速时功率小,扭力相应也变小了。高速时功率大。只有开关按到底时空载转速达到最高速时,这时才能最大功率运转,加负载,转速降低,扭力变大。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电钻和电动螺丝刀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