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6P,12P,16P,24P引脚定义

楼主(2020-03-06):
因为要画Type-c接口的充电板,在论坛里,某宝,百度里查询了不少的引脚定义,都是比较零散的信息,特收集在一起,方便坛友保存。

24脚,在最开始彩色部分就是。

网友A:
此收集非常不易吧,我想给3.0的usb.集线器加个typec母座,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好像别人说6p只能充电,16p是2.0,只有24p才是3.0。
看了你的结论,看起来16p就可以支持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收集非常不易吧,我想给3.0的usb.集线器加个typec母座,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好像别人说6p只能充电,16p是2 ...

16满针的是可以支持,不过要自己设计一下,地和电源,按照上面说的合并。

楼主:
收集资料确实费劲,6p的其实是可以变成传输数据的,2.0的标准接线,电脑USB也是两根数据线,两根供电。买24P的头。

网友(2020-08-24):
感谢楼主分享  刚好用到

网友(2020-11-25):
我的小米6可以用TYPE-C耳机
但是红米K20 PRO的TYPE-C接口不能用耳机

是因为K20是阉割版吧

网友B:
收藏一下,所以Type-c也可以烧录程序的是吧,别用6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一下,所以Type-c也可以烧录程序的是吧,别用6脚就行了

可以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很难得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C(2021-01-14):
感谢分享!
我想请教一下,6P的typec母座+4P安卓公头,可以制作转接头吗?怎么连线呢?
能否做到充电数据都可以走呢,怎么连线?
谢谢!

网友:
这个Type-c接口资料很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我想请教一下,6P的typec母座+4P安卓公头,可以制作转接头吗?怎么连线呢?
能否做到充电数据都 ...

6脚的不能传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我想请教一下,6P的typec母座+4P安卓公头,可以制作转接头吗?怎么连线呢?
能否做到充电数据都 ...

可以的,用的是2.0标准,cc1,cc2,对应安卓的数据线,其他的正负极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脚的不能传数据吧?

可以,要改为自定义的2.0标准。

网友(2021-02-20):
楼主,旧手机 mirco usb口,能改6P TYPEC口吗? 能兼容2.0数据传输和普通充电就行。G,V并联接好,CC1和CC2怎样对应D+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