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大佬指导MSATA接口是否可以改Sata

楼主(2020-03-06):
如图,手上有一块60G的MSATA拆机卡。因为没有转接卡,不能测试好坏,但是我搜了一下主控SM2246XT和MSATA的接口,觉得好像和SATA定义差不多的,不知道是否可以飞线一下,接一个SATA的接口点亮,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的,msata就是sata
tb上可以买到转接板
注意msata是3.3V的

网友B:
直接飞线是不行的,还要降供电电压的,买个转接卡不要壳不到10块就可以了。

网友C:
买转接卡得了,飞线费事

网友D:
楼上说的对,9.9包邮,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msata就是sata
tb上可以买到转接板
注意msata是3.3V的

多谢大神回复,但是网上搜索看到这种MSATA的有3种不同的引脚定义。mini 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有三种引脚定义,一种是叫mSATA,多见于联想和THINPAD机器上,也可以称之为INTEL定义接口;另一种叫SATA MINI PCI-E,多见于华硕的EPC以及一些平板电脑上,也叫华硕定义接口;还有一种是PATA定义的,其本质是IDE接口,多见于戴尔MINI 9等机器上。三种接口定义外观完全一样,肉眼无法分辨,我原来拆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是不行的,还要降供电电压的,买个转接卡不要壳不到10块就可以了。 ...

多谢大神回复,但是网上搜索看到这种MSATA的有3种不同的引脚定义。mini 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有三种引脚定义,一种是叫mSATA,多见于联想和THINPAD机器上,也可以称之为INTEL定义接口;另一种叫SATA MINI PCI-E,多见于华硕的EPC以及一些平板电脑上,也叫华硕定义接口;还有一种是PATA定义的,其本质是IDE接口,多见于戴尔MINI 9等机器上。三种接口定义外观完全一样,肉眼无法分辨,我原来拆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转接卡得了,飞线费事

多谢大神回复,但是网上搜索看到这种MSATA的有3种不同的引脚定义。mini 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有三种引脚定义,一种是叫mSATA,多见于联想和THINPAD机器上,也可以称之为INTEL定义接口;另一种叫SATA MINI PCI-E,多见于华硕的EPC以及一些平板电脑上,也叫华硕定义接口;还有一种是PATA定义的,其本质是IDE接口,多见于戴尔MINI 9等机器上。三种接口定义外观完全一样,肉眼无法分辨,我原来拆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9.9包邮,很便宜

多谢大神回复,但是网上搜索看到这种MSATA的有3种不同的引脚定义。mini 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有三种引脚定义,一种是叫mSATA,多见于联想和THINPAD机器上,也可以称之为INTEL定义接口;另一种叫SATA MINI PCI-E,多见于华硕的EPC以及一些平板电脑上,也叫华硕定义接口;还有一种是PATA定义的,其本质是IDE接口,多见于戴尔MINI 9等机器上。三种接口定义外观完全一样,肉眼无法分辨,我原来拆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哪一种。

网友:
无聊,想那么多干什么,2246xt这个主控只支持sata协议,买最普通的sata转接板就行了

网友:
买个转接卡才10来块钱

网友(2024-01-11):
买个msata转sata的盒子就行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几块钱的转接板,板上就是5v降压3.3v,其它就是直连。搞一个3.3v降压转接,其它飞线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