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P空开当做4位开关可行吗?连接电瓶车电瓶用的

楼主(2020-03-06):
4块锂电,没有一体保护板,要断开分别充电,现在想着用4p的空开不知道可不可行,开关方便一点,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开关的办法?

网友:
电流够大的话可以的

网友:
问题不大,一般够用~

网友A:
不如引出几根线接插座,分开充或者平衡充,比用空开好

网友B:
++++++++++++++++++++++++++++++++++++++++++++++++++++++++++++++++++++++++++++

4P那个好像是联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4P那个好像是 ...

把联动杆拆除就单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4P那个好像是 ...

我就是要联动的,反正都要断开,一次断开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引出几根线接插座,分开充或者平衡充,比用空开好

问题是本来电池是串联的,充电的时候要断开来充电吧,否则好像会损毁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本来电池是串联的,充电的时候要断开来充电吧,否则好像会损毁充电器? ...

串联的,才需要引出多根线啊,3串的,引出4根线。
再接插座,有多个独立充电器的话,可以做平衡充一次充电,没有的话,就单个分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的,才需要引出多根线啊,3串的,引出4根线。
再接插座,有多个独立充电器的话,可以做平衡充一次充电 ...

我是做的12V的4串一组的,一共有4组,是想用14.6V的充电器来冲一组,不是冲里面的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联动杆拆除就单动了。

拆了也大不了,反正我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的12V的4串一组的,一共有4组,是想用14.6V的充电器来冲一组,不是冲里面的一节 ...
4串4并,这么多的电池串并连在一起,不接一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串4并,这么多的电池串并连在一起,不接一个保护板?

16串,4块一组一个12V的保护板,一共4个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串,4块一组一个12V的保护板,一共4个保护板

看介绍,多个保护板串联,一片保护板动作后有可能损坏MOS管或者造成这组电池保护,影响充电或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多个保护板串联,一片保护板动作后有可能损坏MOS管或者造成这组电池保护,影响充电或放电 ...

问了下一般都说放电没问题,充电分开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