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联想sl700没怎么用突然坏了 ps3111主控

楼主(2020-03-06):
郁闷 突然坏了 昨天还好的  用的很少  上网看了下是掉盘了 还有的救吗? 网上搜索的解锁工具认不到盘  在管理里面可以看到硬盘 但是不能格式塔  分区工具也不能格式化但是检测没有坏块 上机测试的图忘记拍了  太晚了明天再上 先上盘图吧 120g的  不知道还有的救吗? 这边大神多唉,谢谢大家

网友A:
tlc的固态,用的越少,越容易坏,多用反而不出问题。ps3111可以开卡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的固态,用的越少,越容易坏,多用反而不出问题。ps3111可以开卡修复。

我用的就是这个链接的工具 不行
http://www.upantool.com/ssd/tool/13369.html

楼主:
再贴几张图  闪存看不出来型号 固件和一般的ps3111的sbfm不一样 我的是sbfc开头 unlocker认不到ssd 高手大佬帮忙看看吧  是不是新版数码之家看的人少还是ssd板块没有u盘板块关注的人多呢  救救我吧

楼主:
我的QQ是 44487459 希望好心大大 帮帮我 指点一下

网友B:
折腾好还是容易坏,换掉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链接的工具 不行
http://www.upantool.com/ssd/tool/13369.html

我说的是开卡,不是修复或更新固件。
需要找有开卡工具的人帮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好还是容易坏,换掉得了

扔了可惜 我也不会做u盘

楼主:
在贴两张图 有大佬帮帮忙嘛?

网友C:
为啥板号是AS2258?莫非是兼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板号是AS2258?莫非是兼容板?

AS2258和PS3111有PY关系,主控针脚定义pin to pin。

网友D:
SBFC61.3固件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BFC61.3固件我有

大佬能指教指教吗? 我QQ44487459 谢谢您

网友E:
PS3111的固件没匹配对就容易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3111的固件没匹配对就容易掉盘

自己没弄过 大佬懂的话能不能再详细提示一下 或者QQ

楼主:
这个垃圾固态  算了算了 一个低端  直接砸了

网友F:
PS3111 + BICS3很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PS3111 + BICS3很好搞

大哥 您能不能帮帮忙啊  您觉得很容易 小弟我搜遍了全网也没弄好  求求你了  多谢你了  可以QQ联系我吗 44487459

昨天我就真的准备淘宝买锤子了

楼主:
大哥们都说好搞 然而  有没有哪位大哥可以帮助我 谢谢大哥们了   QQ44487459

楼主:
没有大佬指教  自己继续摸索  短接后 解锁还是不能识别 强刷sbfm61.3 61.2都不能执行fw.exe命令 强刷sbfm61.1 61.0都可以执行fw命令 但是卡在85%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