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非国标插排改造

楼主(2020-03-07):
现在的插排基本都是国标的,不过有时候还是要用到非国标的插头,所以非国标插排还真不能少,最近刚刚给一个非国标插排改装开关,改成独立控制,并且加装保险座和氖泡

网友:
那些船型开关,过流能力好像很低。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完了直接扔了吧,就这伊拉克成色。

网友:
我赞成这样改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扔了吧,真的。

网友:
年代久远啊

网友:
这种插座真的还不如86插座+明装盒质量好

网友:
低功率设备用用还行,像电磁炉、电吹风、电钻之类就算了

网友:
5个开关够壮观

网友:
要改也用好的排插啊,这种瓷的底座以前也有,但铜的质量太差,接触不好,扔了。

网友:
楼主的焊点不错,蚯蚓蛮多。

网友:
不加开关还能凑合给大功率设备用用,加了开关只能给一般设备用了。
而且你得考虑万一热起来内部导线绝缘损坏有无短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