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icro转USB或者typec没有OTG功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07):
说白了就是没特别明白OTG什么意思
比如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公头micro转USB母头,usb母头接u盘、鼠标之类的,是不是这就是OTG?还是OTG更复杂?
我买过很便宜的micro母头转typec公头,然后再与公头micro转USB母头连上,感觉很好用。
淘宝搜到,比如这个micro母头转typec公头,说是没有OTG功能,如果后边再接一个公头micro转USB母头的OTG是彼时就可以接U了?
我原来那个可能就是这样的?
有没有个公头micro转USB母头的没有OTG功能?
原来那个1元买的,感觉很好用,想买几个,发现看的越细越蒙。百度上说了一些什么设备,越多越难理解。

说复杂了反而不好理解,简单说就知道是否符合我要求:
公头micro转USB母头、公头typec转USB母头,是不是一定就有OTG功能?能通过转换口接u盘是不是就是OTG?

网友A:
OTG是可以理解为软件上的协议,和物理接口没有特点关系,比如说USB TypeC可以是一个物理接口,但是它的传输协议可以是USB2.0,或者是USB3.0,取决于Host端的具体实施.

Male MicroUSB to Female USBA 是一个物理接口,这个接口支持软件上的USB-OTG,因为在使用USB-OTG时,Host端一般都是只有MicroUSB的手机

网友:
OTG功能应该是手机带不带吧?说白了就是提供5v供电出来,给优盘等提供电源。手机如果是usb3.0那就有typec口9根线,接头不好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是可以理解为软件上的协议,和物理接口没有特点关系,比如说USB TypeC可以是一个物理接口,但是它的传输 ...

看这个

同一链接下的(如果不同连接下就不说了),都是typec公头转micro母口。
这种转接头我一直以为只是走线,这儿说的确实不一样

网友:
支持OTG就是可以用手机通过它 来读取优盘,移动硬盘,不支持的只能作为转接头来用作充电,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算了,老板的意思1.8的就是不行,也不说为什么。干脆买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个

同一链接下的(如果不同连接下就不说了),都是typec公头转micro母口。

第二根线估计只能当做一个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器,用来给TypeC的设备充电。虽然他说支持OTG,我估计还需要一根MicroUSB转USB母的线才能用,因为好像就没哟什么U盘设备使用Micro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根线估计只能当做一个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器,用来给TypeC的设备充电。虽然他说支持OTG,我估计还 ...

第二个确实如此。就是后边再接micro转USB的OTG
买完了想起来,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说不能,用的时候发现其实能。这个也差不多最后实际买的

这个不好之处就是肩膀太宽。很多U盘、读卡器都会因为肩膀太宽导致有些电脑及其周边不能用

楼主:
我就想起以前买的拖地的拖把,7.9元最普通的,19.9元豪华的。各买了一个。完全一样,问他,说其实豪华版的就是多了一小块塑料,干脆7.9元最普通的也给我发的豪华的。过几天换用户名换地址换收货人(用儿子的)再买7.9元最普通的,完全一样。那个豪华的就是骗人了

网友:
我理解的支持与不支持otg,就看它里面有几根导线连接,只有正负两根线的肯定不支持otg,有四根线或者更多连接的就支持otg!

网友B:
都是一次性产品,用一次就锈的不象话。
想用得久还是加钱搞品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次性产品,用一次就锈的不象话。
想用得久还是加钱搞品牌货。

不会吧?我这个1元的买了很久了,一直挺好用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1.8元的极可能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这个1元的买了很久了,一直挺好用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1.8元的极可能也有这个功能 ...

只用了一次,再找出来成这样了,虽然还能用。
OTG只跟手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了一次,再找出来成这样了,虽然还能用。
OTG只跟手机有关。
...

就是铁的也不至于这样?特别是那个塑料都变成这样,你是放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铁的也不至于这样?特别是那个塑料都变成这样,你是放在什么地方了? ...

就扔抽屉,塑料放大就这样并没毛病。

楼主:
你这个确实不怎么样,我也有个micro转USB的OTG

楼主:
毕竟5年多了,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5年多了,没什么问题啊

明显的偷工减料,电涂层没搞好。
正规货十几年都不至于锈成这样。

网友C:
otg不是转换头的功能,是你的手机的功能,手机没这个功能,怎么插都不会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otg不是转换头的功能,是你的手机的功能,手机没这个功能,怎么插都不会好使 ...

说得对,关键是用别的试过了都可以,所以才敢买。4楼图中说没有OTG功能的,估计如10楼说,就是没有那两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