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十盏灯G3调音台直播声卡拆解

楼主(2020-03-07):
拆开看看做工,网红声卡,十盏灯G3

网友A:
效果怎样?
一般玩玩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功能挺多,要是内置MP3播放器录音等更好,不用连接手机等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样?
一般玩玩应该没问题吧?

一般玩玩没问题,稍加改装音质会更好

楼主:
把图中的贴片电阻102改为0.5K或者0.2K的电阻效果会好很多,改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录音效果
我用的0.22K电阻效果比较满意,效果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改,注意,改完将会失去保修,改完将会失去保修,改完将会失去保修,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B:
楼主,如何把话筒的声音传到直播的手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把话筒的声音传到直播的手机上?

按照后面的说明插上相应的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
似乎没看到内置DSP芯片啊,难道是靠软件出效果?

网友:
DSP芯片为上海山景的AP8242A2,蓝牙芯片为珠海建荣的CW6611D。

网友B:
麻烦楼主,把SOP16封装的U5和U8型号给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把SOP16封装的U5和U8型号给说一下!

U5与U8具体型号不明,看电路图大概可以分析出是单片机,控制灯光的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把话筒的声音传到直播的手机上?

请问蓝牙芯片确定是cw6611d吗我有个不带蓝牙的我想加装一个

网友:
请问这个是否跟这声卡用的蓝牙主控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声卡效果怎么样?这款和盛伯乐B6相比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图中的贴片电阻102改为0.5K或者0.2K的电阻效果会好很多,改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录音效果
我用的 ...

G3声音小伴奏话筒都要开到头还感觉小,用你这方法改完了以后可以解决吗

网友C(2020-06-28):
引用 楼主:
把图中的贴片电阻102改为0.5K或者0.2K的电阻效果会好很多,改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录音效果
我用的 ...

楼主怎么去掉麦克风口的3.3V呢 我想用动圈麦 求解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去掉麦克风口的3.3V呢 我想用动圈麦 求解

我没拆,我也不想拆,但是一个50V 4.7uf电解电容串在麦上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过声音可能会比较小。动圈话筒的信号不是很强。

网友(2022-07-17):
给楼主点赞了!不知道楼主推荐这个牌子的声卡吗?我看现在出G4pro了,不知道会不会比这款强很多?

网友(2022-08-17):
改变电阻能增加什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