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庆三峡电器FS5-40-1落地扇不转拆修

楼主(2020-03-07):
公司搬东西的时候找出一台落地扇,插电试了一下不转。拆开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铭牌,功率50W,重庆三峡电器FS5-40-1

拆下防护网,接电启动,手转动扇叶,风扇还不转。拆下扇叶,只剩电机。

电机后面接了一个启动电容,还有摇头齿轮。

测量启动电容容量,1.14uF,容量正常。说明电容没问题。

测量启动线圈电阻值,有1.3KΩ左右,启动线圈正常。忘记拍照片了。

拆开控制面板,看内部线路有无问题。

定时开关和按钮开关

内部接线正常

按钮开关正常

测量3档位电机线圈电阻正常,每档位相差100Ω左右。

只能把电机拆开看一下是不是抱轴了。
拆下摇头齿轮

拆开电机外壳,分离线圈和转子

线圈接线正常,没有烧坏的地方

最后把电机两头外壳中间的轴承重新调整一下

装上转子和线圈,感觉比之前转动轻松一些。上电启动,扇叶终于转动了,看来还是抱轴引起的。夏天就可以用了。

网友A:
你没发现启动电容的线破皮了么?

网友B:
家里有一台落地扇,用几天电机后转不动,拆下把电机轴上的油污擦干净,注入汽车机油,当时转动正常了,但用不了几天又卡死,周而复始。。。。,没办法,只好在网上买了一个滚珠轴承电机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发现启动电容的线破皮了么?

这是我自己割破的,后面又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一台落地扇,用几天电机后转不动,拆下把电机轴上的油污擦干净,注入汽车机油,当时转动正常了,但用 ...

经常抱死就只能换了

网友C:
可以试试网购内径8毫米薄壁滚珠轴承,然后买根钻头扩径。换电机最好,尽量找滚珠轴承铜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网购内径8毫米薄壁滚珠轴承,然后买根钻头扩径。换电机最好,尽量找滚珠轴承铜线电机。 ...

公司的东西,修一下能用就行了,本来就是要扔的东西。

网友D(2020-07-07):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

客气了

网友:
老牌子已经没有质量可言

网友E:
商标标牌贴的歪歪扭扭,哈哈。

网友F:
三峡,重庆,哈哈,宜昌表示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标标牌贴的歪歪扭扭,哈哈。

可能之前商标掉过,又重新贴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峡,重庆,哈哈,宜昌表示不服

重庆为三峡也移民了不少,挂个三峡的名字也说的过去

网友G:
吸油毡加满油之后能用了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油毡加满油之后能用了三年

没有润滑油,转一段时间又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润滑油,转一段时间又不转了

加汽车发动机油,现在到处是汽车,有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