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台式机电源,如何能测试出好坏,另外如果是好的想做个可调求教程

楼主(2020-03-07):
捡到个台式机电源,拆开看看,不知道好坏,请教大佬如何检测,另外如果是好的,想做个可调玩玩,求教程。

网友:
看着很新啊,百度一下有方法可以启动电源(就是短接24p里的两根线,具体百度),另外改可调教程很多的,论坛里就有。

网友:
目测电源内部电容有鼓包,在所有的线排里,找到最多的一排(20或24孔脚),用镊子短接其中的绿色和任意黑色脚,如果电源风扇转起来,再分别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每个SATA口和IDE口的输出电压,红色和黑色一组,输出电压在5V左右,黄色和黑色一组,输出电压在12伏左右。确保电源可以启动,测试输出各个端口的电压充足,这个电源可以基本判定是好的。

网友:
黑线和绿线短接,电源风扇转的话说明电源是好的

网友:
OST爆浆电解电容

网友:
接通220V电源后短接24PIN接口的第7-8针,或8-19针

网友:
好象有电容怀孕了!
通电后,用万用表测量紫线和任意一根黑线间的电压为5V。
然后短接绿线和任意一根黑线,如果风扇转起来了就OK了!

网友:
把后级台系爆浆王品牌电容全部换了在试吧,起码10年左右的单管正激方案了,不过老货用料没什么偷工减料的

网友A:
怎样启动电源都不知道?那还是别改了

网友:
DELL品牌机的电源质量很好的,连续用了六年*24小时没啥毛病,就是容量都很小,只能办公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启动电源都不知道?那还是别改了

瞎说什么大实话,简直是一针见血

网友:
不知道测试好坏?那还是别改可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