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表妹的“任鸟飞”山寨移动电源做移植手术。

楼主(2020-03-07):
昨天表妹拿来一个移动电源让我看看,
插上电源没反应。
先拆开看看再说。

20000毫安,实际6000毫安,典型的山寨作风。

插电试试,芯片发热厉害,烫手,估计芯片有问题。
不好修复,打算换板子,还有几块吃灰的山寨板子。

找到一个长度,宽度差不多的。
这个是上次1块钱撸的山寨小米移动电源上的板子。

这个板子稍稍长了点,这边电路没啥重要的东西,就一个电量指示灯开关,打算剪掉它。

usb口不合适,也要换一个。

焊接上。

再测试一下。ok,能工作,就是电流有点小,这种一体芯片,好像充放电都是1安。

装机试试,用热熔胶固定

最后盒盖

只有一个usb输出,另外一个用塑料片堵上的。
手术移植算是成功,不花钱解决问题。
今晚去表妹家蹭饭。

网友A:
输出才0.6,如果边充边玩,现在的新手机,基本很难充的进去

网友B:
这样会不会复杂化了?这两个板子可能都用了同一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不会复杂化了?这两个板子可能都用了同一款芯片

对我也想说,一样的话,芯片直接搬过去省事,

网友C:
本来3个洞,现在留一个洞任鸟飞,咦~挺邪恶的~

网友D:
热熔胶强度可能不行,插拔次数多了容易脱落

网友:
板子质量太差。不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强度可能不行,插拔次数多了容易脱落

关键充电的时候板子会发热,然后热熔胶融化脱落就麻烦了,AB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3个洞,现在留一个洞任鸟飞,咦~挺邪恶的~

一不留神看成给表妹做移植手术于是被吸引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不会复杂化了?这两个板子可能都用了同一款芯片

仔细对比过,不是一样的芯片输出脚都不一样。

网友:
这样的修好也拿不出手啊!应该送个全新的给表妹,男人要大方点,这样她就会介绍闺蜜你认识,好一起混吃混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出才0.6,如果边充边玩,现在的新手机,基本很难充的进去

给蓝牙音箱用还行,手机就算了。换太好的电路板后,楼主的电池性能是问题,会拉低到低电压切断保护,再换电池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蓝牙音箱用还行,手机就算了。换太好的电路板后,楼主的电池性能是问题,会拉低到低电压切断保护,再换 ...

不花钱的低成本维修方案,花钱真的不值得,买电芯的钱还不如淘个新的,上次论坛推荐的14块1万毫安,挺好,充电输出都能达2a。

网友:
扔垃圾堆吧。这种货我扔了好多了。。整个好的充手机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