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线性电源

楼主(2020-03-07):
标称DC6伏,实测DC8伏。

网友:
老货,扎实,不错哦。

网友:
这是乱性电源,不是线性电源。。。。。。

网友:
线性电源。很正常。

网友:
没有三段稳压管,不算线性电源吧。

网友:
不是线性电源,不是所有铁芯变压器的都是线性电源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叫工频电源,跟复读机里原装电源结构类似,只不过用料可能比楼主差点,接复读机听故事半小时电源发烫。好像德生收音机配的电源好点,里面多了线性稳压器芯片。

网友:
只有整流和滤波,没有稳压。

网友:
这电源用料和做工还不错。

网友:
把220保险拉到了低压一侧,如果塑料罩烧糊了容易发生高压串低压的危险

网友:
朋友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2020-07-05):
看起来有点年头了,最简单的变压,整流,滤波,带负载后电压可能会下降,所以空载会高一点点

网友:
熊猫还是青竹小收录机上用的

网友:
没有稳压,不算线性电源,应该是复读机或随身听用,早年开关电源技术不完善时会有较大干扰和底噪影响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