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14拆开加装机械硬盘

楼主(2020-03-07):
特殊期间,小孩网课不断,用了快9年的老笔记本电脑实在有点卡得不行了。
买了个联想thinkpad E14 ,512G SSD,8G RAM,AMD RX640显卡。
感觉硬盘小了点,买了个1T的机械硬盘加上。
另给大家看看电脑内部做工。
拆开后的主板:

主板左下角为机械硬盘位,因为没装,所以用了个塑料模放那里。机械硬盘是SATA接口的2.5寸,厚度要控制在7mm.

512G的西部数据固态硬盘。

8G的内存槽,只有一个,要升级只能买一个16G的,不方便扩展。
现在开机用3G内存,开一些应用程序上到4G多,应该能用几年吧。
内存用的镁光颗粒,

realtek的双频无线网卡

电池是LG化学的

散热风扇是TOSHIBA的

喇叭是哈曼的

网友A:
512g硬盘还算小?有那么多东西来需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g硬盘还算小?有那么多东西来需要装?

我之前电脑都500G硬盘,这快9年,照片什么拷贝过来都100多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电脑都500G硬盘,这快9年,照片什么拷贝过来都100多G。

这个笔记本花了多少人民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花了多少人民币呀。。?

京东要5600这样。

网友:
128+2T;;;T440s

网友C:
猜测利用上2.5寸位可以魔改电芯三块5000mah,那样就有55.5wh了

网友:
真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2g硬盘还算小?有那么多东西来需要装?

看他怎么用了,我都是不常用的,就放移动硬盘备用。

网友D:
说实话,本本还是应该用ssd用HHD都得小心翼翼的。如果嫌容量小可将机械装移动硬盘盒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利用上2.5寸位可以魔改电芯三块5000mah,那样就有55.5wh了

好像目前移动没电运行的需求不太急迫。
暂时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本本还是应该用ssd用HHD都得小心翼翼的。如果嫌容量小可将机械装移动硬盘盒更好。 ...

可以考虑你这个建议,谢谢

楼主:
还行吧,一个还算可以的电脑 ,是要点钱的。

网友E:
内部看着可崭新了,这是长期放置吗?

网友F: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呀,我还以为拆后盖呢。。。结果不是,麻烦了,,,求个教程,谢谢

网友(2020-04-13):
引用 网友C:
猜测利用上2.5寸位可以魔改电芯三块5000mah,那样就有55.5wh了

锻炼身体用?

网友(2020-06-24):
把2.5寸盘位置空出来,利用上原来电池的空间放一个魔改大电池,仍然是内置跟重量没太大关系
要锻炼身体直接买个大容量笔记本移动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08):
同款笔记本。3880毫安时,电池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看着可崭新了,这是长期放置吗?

2月底才买的新电脑 ,拆的时候才不到半个月,当然崭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呀,我还以为拆后盖呢。。。结果不是,麻烦了,,,求个教程,谢谢 ...

拧下后盖的螺丝,然后就是打开后盖的卡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