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030F驱动JLX-12864-088 COG屏幕 驱动是UC1701X

楼主(2020-03-07):
今天利用STM32F030F的硬件SPI驱动晶联讯的12864 COG .SPI通信速率6MBits/秒。测试了一下12MBits也没事,但是感觉不是很稳定。参照说明书,能显示字符、字符串、字符反显、图形、16*16汉字。

网友A:
是0088吧,这屏质量还不错,用过100多片,速度还真没测过,用的模拟SPI。

论显示效果还是诺基亚5110最强,可惜现在都是二手屏,再也没见过这么清晰的屏了,LZ有推荐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088吧,这屏质量还不错,用过100多片,速度还真没测过,用的模拟SPI。

论显示效果还是诺基亚5110最强, ...

13年那会用到是5110 ,都是二手的,容易出问题,后来才用的这个。效果挺好,就是太贵了。16元。
前几天买了点,回来有5块有问题,都是同一个位置。咱用量小,客服说下次给补,但是...........
这两天又买了点tft,便宜。测试好了换了他。
TFT是st7735 用stc15w4k32s4能驱动成功,但是用stm32还没有弄出个字来。

网友B(2020-06-22):
请问,SPI与屏的连接是下面这样吗?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屏
    PA5     ------> SPI1_SCK                        SCK
    PA6     ------> SPI1_MISO                  空着
    PA7     ------> SPI1_MOSI                 SD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SPI与屏的连接是下面这样吗?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屏
    PA5     ------> SPI1_SCK                        SC ...

用STM32CubeMX配置起来非常简单。
可以用硬件SPI,比软件SPI快得多。
你甚至可以进一步使用DMA来实现自动动态刷新。

网友C(2020-12-08):
手贱点了一下附件。。。35币没了!!!~~~~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C:
手贱点了一下附件。。。35币没了!!!~~~~

上次一样被扣了35, 现在我看到附件就走开

网友:
晶联讯买过一块12864, 拿到手就缺了一条线,交涉了半天,客服同意再寄一块来
除了便宜,其他方面没感觉

网友(2023-02-18):
学习了,非常 的谢谢

网友:
JLX的屏质量确实比较差,买了几块256160屏,掉地上震动就缺行,而且抗干扰比较差,用镊子之类的金属碰电源线、通讯线容易复位。黑白屏这个分辨率和SPI接口就找到2家,另一家感觉做工比他们还差。

网友:
我也买了晶联讯的好几块19264的屏,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