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功放板开关电源

楼主(2020-03-07):
DC12伏的开关电源,正好可以作为TDA7297功放板的电源。

网友:
1521功放也能用

网友A:
9203表少见。9205多。
能测100uH电感么?
电源看不错,咋没牌子?AC牌?用交流档测下看看

网友:
单电源12v供1521低了,7240/1392差不多

网友:
这不是拆机板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203表少见。9205多。
能测100uH电感么?
电源看不错,咋没牌子?AC牌?用交流档测下看看 ...

还不是和9205一样的表,就改个名字而已,表盘上貌似没看到测电感的档位。电源的AC ADAPTER是交流适配器的意思,输出还不是直流电。

网友:
TDA1521和TDA2030供电差不多是一样的,略微低一些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03表少见。9205多。
能测100uH电感么?
电源看不错,咋没牌子?AC牌?用交流档测下看看 ...

这表是前几年在废品站买的,2元钱,没表笔,表笔是后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和9205一样的表,就改个名字而已,表盘上貌似没看到测电感的档位。电源的AC ADAPTER是交流适配器的 ...

但但但是,输出上标明是直流是12V2.75A,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但但是,输出上标明是直流是12V2.75A,怎么回事???

哎呀,我句号应该打成问号才对,或者加个么?明明是3.75A,老温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AC ADAPTER是交流适配器的意思,输出还不是直流电。

输出应该是直流,输出插口的符号有正负极的。

网友:
没细看,以为左下是uH呢。哪没特别了

网友:
大厂做的,贴编号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