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蓝牙音响拆开了后我就后悔了,师傅看下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0-03-07):
接通电源后,有显示充电中,但是,电源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按键面板上的几个按键也没有反应?不懂怎样修,哪位师傅教教我,我想自己动手试试(新人在家没事捣鼓,现在没有奖励给各位师傅,电子方面的知识是20多年前在学校学了一些知识,感觉我是不自量力哈),我是那种一说就会,多做就会的人。

网友A:
显示充电说明充电电路工作了 可以测一下电池有没有被充电 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电压也正常可以测一下开机键是否有开机电压 有开机电压可以镊子短接两端试试能否开机 开机说明侧键坏 不开机说明启动电路有问题 需要测量主控的开机条件是否正常 我的思路就那么多了

网友B:
查一查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充电说明充电电路工作了 可以测一下电池有没有被充电 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电压也正常可以测一下开机键是 ...

厉害,懂了,原来是开机键有问题,3脚 拨动开关开和关都不通电,我得找点酒精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排线没有问题,因为充电时LED灯亮的

网友:
开关问题好办,用酒精的话先断电操作,清洗完毕甩干残余酒精再用电吹风吹干然后通电测试。

网友C:
看样子这是进水了

楼主:
目前在家翻遍了所有的玩具,还没有找不到这样的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这是进水了

应该没有,开关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家翻遍了所有的玩具,还没有找不到这样的三段开关。

淘宝上能买到

楼主:
好不用意找到了一个,在焊接的时候却被我玩坏了,我这糟糕的手呀.....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D:
修三段,只要不丢件,可拆修

网友E:
这玩意当初买得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当初买得不便宜啊!

这玩意主要是音质不错,丢了可惜,我这该死的手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三段,只要不丢件,可拆修

拆卸五个焊接点,弄了10分钟

网友F:
楼主干脆把开关那里直接短路算了,不要开关也能用,等哪天找到开关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干脆把开关那里直接短路算了,不要开关也能用,等哪天找到开关再装回去 ...

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G:
这种开关都是能修理的,修一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开关都是能修理的,修一下也不错。

被我修坏了电路板,开关插脚插电路板上去焊接,焊不上锡,我就去刮,一刮就不电路板的线路刮起来了,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