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罗技前代旗舰鼠标MX Master拆解+更换微动纪实

楼主(2020-03-07):
前言

MX Master是罗技2015年推出的旗舰办公商务鼠标,继承了MX大革命、M1100、M950等一前作旗舰成熟的人体工学、激光引擎、连接技术,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黑科技集于一身。在中关村网站上我查到了如此吹捧的软文:
近年来,罗技虽然在游戏外设产品上不断推陈出新,但在传统的高端商务键鼠方面却停滞不前,曾经的商务旗舰M950,上市已近5年,更新换代近在眉睫。如何能够令静如死水的高端商务外设市场再掀波澜,为商务精英带来出类拨萃的体验,成为罗技必须考虑的事情。
罗技MX Master鼠标应运而生。传统的MX系列高端商务鼠标设计元素,经历了日系设计师的演绎后,以全新的形象来到我们眼前,低调的黑金搭配,稳重而不失华丽,独特的钻石切面设计,将人体工学与唯美视觉完美结合。

看看人家编辑这个马屁拍的啪啪响,不过该型号鼠标的确有可圈点处:

(图片来自什么值得买,《罗技控眼里的几款经典无线鼠标》)

  • Web神器自动适应滚轮(继承自大革命的Microgear)
  • 罗技当家无线连接技术优联(unifying)+蓝牙双模,支持3设备一键切换使用
  • 号称透明玻璃上都能用的Darkfield™无界激光传感器
  • 充电4分钟使用一整天的快速充电技术,500mAh锂电池
  • 拇指滚轮+侧面按键+大拇指手势按键

在罗技的控制程序Logi Options里面,也可以有很多定制设置:可以针对自己需要来定制自己的个性化。

尽管有众多黑科技加持,但罗技却变本加厉越发不知廉耻没有良心:给当初售价899的旗舰鼠标配备了低端的欧姆龙白点10M(D2FC-F-7N 10M),而且只保修1年没错你没看错,罗技现在给高端外设的保修只有1年!!!结果就是无数人刚过保就出现鼠标双击、滚轮失控失去刻度的现象,真是太黑心了。

不过本篇帖子纯属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个鼠标2016年就入手了,可惜一直没有拆解的理由(没有坏),后来每每看新一代MX Master 流口水,计划万一手里用的1代坏了就买一个升级用,没想到我这个如此坚韧不拔,愣是从一直没坏,从2S到3代出来了仍然老当益壮,真是让我大为(失)惊(所)喜(望),没成想在2020年用了快四年的时候,它忽然就双击了,我真是松了一口气……算了,权当做一个自己的维修记录吧。

之前手头也没有更换的微动,最后在网上搜了一圈,把目标固定在三个微动型号上:
1、欧姆龙蓝点-D2FC-F-K(50M)清脆击发,回弹有力,寿命长
2、欧姆龙灰点-D2F-01F-T,经典微动,游戏办公两不误,长时间使用不累人
3、樱桃-DG4黑点,清脆,回弹紧凑

最后选定了前两个,因为疫情,耽搁了几天才送到,拿到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拆机了~

胶贴、吸锡器,加上拆机棒

拆之前再看看,岁月已经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使用痕迹,左键已经完全打油,加上无视各种环境的使用,公司家里带着跑,缝隙里全是灰尘和油腻,是时候清理了!

很棒的人体工学加持,整个手放上去可以覆盖到整个鼠标而且不累,适合中大型手掌的使用

左键使用比右键狠多了,滚轮上也积累了很多脏东西

正面看的形象很奇怪,往右侧趴,完全不对称的结构,在大拇指放置处有指托也有虎口的凹陷

左侧是三个电量指示灯,平常是三个绿灯,快没电了就是一个呼吸红灯在闪烁
上面是拇指滚轮+两个侧边按键,都可以自定义功能

底面是这样的,有点像水翼船,左右上下是脚贴,中间有开关/配对键/切换连接按键,为了防止丢失,我还贴了写有联系方式的贴纸

伤痕累累随我征战四方的脚贴,也该换了

两个六角螺丝,充电接口,microUSB,最新一代已经更换为type-c,喜大普奔

开始拆解了!

去掉左右脚贴,露出十字螺丝x4

拆下后可以分离上下盖子,小心排线

先取下排线

见螺丝就拧下来保准没错,先取下电量指示灯的导光柱

上盖内部全部是加强筋,看起来有点晕,接下来拧掉中间滚轮后面的独立按键小板,取下按键的塑料件

可以清理下缝隙的污垢了

拆掉侧边香槟金色边框,被螺丝和卡扣固定,拆的时候要小心

然后可以取下侧边按键+大拇指按键组件

拇指滚轮框架和按键塑料件的固定

不是光电编码器的拇指滚轮,反而是磁性+霍尔的组合

拇指按键,个人利用率比较低

拆完的壳子,还有左右两个按键没有拆

左键

键位里面还有一个别簧,负责给按键回弹增加弹力

这下是真空了

全部的上盖零件了,好好清理一番,螺丝虽然多,但型号统一,闭着眼安装就好了

下盖,迎面是500mAh的电池,网上有教程和原装的罗技电池升级到1100mAh,续航增加一倍

电池有连接底座,需要断开

可能是为了维修便利,罗技专门给微动做了一个小板(捂脸)可以看到低劣的白点微动,嗅到了资本金阴险的铜臭味

自动适应滚轮,和大革命那时的MicroGear异曲同工

中键微动以及负责回弹的弹簧,拆机时需要小心别丢了

拆掉前面两颗固定的螺丝之后,就可以解放整个自动适应滚轮,这个结构是由一个电机和一组塑料机械组成

上面这个弹簧负责提供滚轮转动的刻度感,如果没有刻度感,可以手动拉伸修复,下面钢色螺丝负责固定塑料转动结构

这个自适应滚轮的原理比较简单,但很巧妙:

电机连接有一个凸轴,电机收到脉冲信号开始转动,两侧有限位,凸轴只能有两个选择:将黑色机械转动塑料顶开或松开,并形成两种状态:

状态1 顶开 无刻度,自由转动

凸轴将塑料顶开,压缩弹簧,弹子离开刻度槽,滚轮失去刻度

状态2 松开 有刻度,限制转动

凸轴转走,塑料在弹簧作用力下回弹,弹子卡在刻度槽中,为刻度提供作用力,滚轮拥有刻度

螺丝固定了黑色塑料转动组件,电机接线上打胶防止断开

去掉螺丝后可以解放全部组件

清理干净的滚轮槽

刻度槽和弹子

金属滚轮,无聊的时候可以当做指尖陀螺玩

主板部分,前面是滚轮的光学编码器,有限位支架

拧掉主板固定螺丝,可以解放主板

底壳上还有一个金属圈和连接线,可能是为了减少激光引擎的干扰

主板一侧:
鼠标大脑PMW3806DM,同MX Anywhere 2使用的是同一款主控,支持无界激光技术,提供最高1600DPI
通讯主控NRF51822 Nordic,内置ARM M0 CPU 256kB flash 16kB内存,支持2.4G无线和蓝牙4.0协议
某个IC 74HC595  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8位并行输出为三态输出(可能控制电机运转状态)

主板另一侧,中间为无界激光引擎,发出的是不可见光

全状态

注意这里主板固定螺丝有两种规格,厚的和薄的

维修,更换微动

全部安装回去,一颗螺丝也不少

更换新的脚贴

满血复活!

购买的两种微动,这次安装的是灰点,手感不错~
最后建议购买罗技鼠标的大家可以多花点钱买网站的服务,比如三年换新什么的,因为大概率会坏!
更换完微动,鼠标又可以续命很久,当前经济形势不好,还是省点钱花吧~
END

网友A:
拆解真的很详细.... 其实外壳可以直接扔盆里洗一遍那样比单纯的刷干净要强得多.另外原来有滚动的位置可以适当加一些润滑油使其更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真的很详细.... 其实外壳可以直接扔盆里洗一遍那样比单纯的刷干净要强得多.另外原来有滚动的位置可以适 ...

背壳上的类肤材质已经磨损的差不多了,刷洗一遍可能就不剩啥了,之前也经常擦,这次完全拆解就想着把缝隙里面的脏东西清理下~

网友A:
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个MX Anywhere 2S,用了几个月发现鼠标左边的橡胶材质已经发黄了.... 没辙,直接用胶条贴了一层上去.这样看着还算是新的...握持感还算不错,因为我手小....
类肤材质的话时间长了会变黏.用酒精洗一下就好,但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网友:
欧姆龙的微i动怕买到假的!

网友:
头次见到真的电动滚轮,以前在网上听说过。旁边也有个小滚轮,可能类似双飞燕控制横向滚动条。

网友:
学习下,正好我也要清理下鼠标

网友:
高级货啊,我200元的雷蛇不敢比

网友:
左右键的弹簧不就是按键张力系统吗,罗技竟然没有在这个鼠标上宣传。
另外这个弹簧是预压按键防止按下去空行程的,可以提升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个MX Anywhere 2S,用了几个月发现鼠标左边的橡胶材质已经发黄了.... 没辙,直接用胶条贴了 ...

是的,背后的材质就像陈年老墨,用酒精清洁就黑乎乎一团吓得我质只敢轻轻把表面擦了

网友:
我的是前前前一代M950,因为买的是美行,没保修的,到手就拆了升级DG4了,不过这鼠标太耗电,撑死了就一个星期....
去年年底这鼠标传感器坏了,我换了一只“习武神器”无线版的G502:titter:

网友:
我也买了个,贵,但是长时间文档表格手确实没那么痛了,表面那个类肤涂层天气热的时候总是黏糊糊不干净感觉,洗了也是一样,蓝色切换很方便,要是能加个可以快速切换DPI的按键就完美了

网友(2020-10-02):
好手艺啊,膜拜!

网友:
偶都是左手用mouse。由于当年工作是填写单元格,全是数字。
于是左手mouse点击格子,右手小键盘敲数字。比其他人效率高得多。
当年打cs也是左手mouse。
右手也能用mouse。经常同时用两台电脑。就得左右开弓。
对这种不对称mouse不感冒。

网友:
这个滚轮挺好用的,能切换长滚动和短滚动,但这个鼠标太贵了。要是有国内厂商做出类似的滚轮就好了。

网友:
我的换了樱桃DG4,还改了大电池,诺基亚BL5C 1100mah,然后日常办公用能2月左右。

网友:
这鼠标太复杂了,,走线细如发丝,楼主用普通的烙铁和吸锡器能如此麻利的拆换微动手艺真不错,

网友B(2020-11-12):
有没有看侧键微动的型号啊?是不是普通鼠标中键的那种微动?我的侧键连击了,现在左键也连击,要换微动了。另外清洗的话,直接把电池拆下来整体丢超声清洗机里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看侧键微动的型号啊?是不是普通鼠标中键的那种微动?我的侧键连击了,现在左键也连击,要换微动了。 ...

大师一代的侧键是用的轻触开关,型号是松下 5*5*1.5MM,EVQPLDA15 。
就是G500 系列侧键用的那款。

中键貌似也是松下的,跟微软蓝影4000左右键用的那款很像,尺寸要比侧键大很多。

超声波清洗的话,建议不要洗主板,这个传感器是焊在上面的,容易被洗坏。并不像前作M950那样是通过排线连接的,可以单独拆下来。

网友(2021-02-27):
电动滚轮启到什么作用。。。无极模式电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