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Z87主板开机卡9A代码问题请教.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楼主(2020-03-07):
主板型号: Z87-DELUXE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主板自带D-bug显示,卡在显示009A并VGA报警灯亮,半天后自动进入bios.
卡机时间2分钟到5分钟不等.
进入bios后选择启动盘能正常进入系统.
进入系统后功能均正常.

处理过程:
BIOS清零后故障依旧.
刷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刷旧的几个版本BIOS故障依旧.
怀疑是供电问题,换了350W安钛克电源故障依旧.

疑问:
应该是硬件部分出了问题.
如何能找到故障点请达人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用的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不要自动检测设置成自己用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不要自动检测设置成自己用的试试看

现在用集成显卡, 插独立显卡也是一样的现象.
BIOS已设为集成显卡优先.

网友:
刷进去的bios再读出来 和原文件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没碰到过。。。不妨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