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条3+5的VGA线

楼主(2020-03-07):
前段时间将老婆淘汰的电脑移过来用,两台主机公用一台显示器,于是增加了这个设备

问题来了,移过来的主机的显卡分辨率无法设置成显示器的分辨率,但直接连显示器就可以。
看来问题就在切换器或其后的VGA线上,从简单的入手,用显示器原配的VGA线换下切换器到显示器的线,问题就解决了!

这条线有问题,显卡无法测试显示器,拆开看看

VGA头要留着,以后可能有用

把线拆开,是3+5的线,而且还是简化版的3+5,RGB三色信号线没有屏蔽

3+5的VGA线在部分电脑上用是没问题的,但对于那些需要检测显示器的显卡来说就不行了,就会出现无法设置正确分辨率的问题。所以买VGA线要选标准的3+9线,3+9线其实就是满线,3+9+RGB三色信号线的屏蔽线=15线。

网友(2021-06-20):
我都怀疑现在的新货3+5多,估计淘老货会好些。

网友(2024-09-16):
所以买VGA线要选标准的3+9线,3+9线其实就是满线,3+9+RGB三色信号线的屏蔽线=15线。

网友:
3+5的便宜,去年买过几根,不能识别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不上去,临时用一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