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原装充电器的困惑

楼主(2020-03-07):
btw:不知道什么原因老站不允许发帖了?望高手告知原因,我虽然发帖不多,但是数码之家的忠实粉丝

此事件描述:有一个htc 移动定制版的充电器 5v 1a 是买手机时候原配,购买于移动营业部官方自营店,想给小米九手机充电 发现充电时断时续 具体表现是充电时候米九屏幕不停闪烁充电百分比图案,且伴随类似拔掉充电线一样的声音,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在不停的插拔数据线,不是一充电就发生,而是充电10分钟以后发生的。我尽量表述的详尽,力求准确。
用小米九原装数据线,配合此充电头故障依旧,用华为 和中兴充电头 或者小米原装充电头都没事。用htc充电头给老华为手机充电也没事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啥原因呢?充电器相信是正规渠道质量保证,以为是虚焊而已,然而拆开以后把怀疑的焊点加焊故障依旧,加焊以后试验别的手机充电没事,并没有手艺的问题
外壳,台达制造,没有HTC标识,原装的,充电器内部对比以前论坛玩家的图,内部基本相同,是不是htc的这种就是不能给小米九这种快充协议兼容?谁有条件也试验一下啊?

另外,所谓的线补模块是哪里?请再图上画出来 谢谢

上图 请忽略上面的松香残留。。。。。。懒得洗板了

网友A:
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但不排除这个充电头没有过流降压而是直接保护。。。

小米手机为了最大功率充电,一般会尝试2A以内的电流,然后电压明显开始下降作为充电的电流。。。
通常的充电头有个过流降压的机制,但也有的是过流打嗝保护。。。

建议弄个绿联或者小米紫米的充电头就没问题了。。。用苹果的充电头也可以

网友B:
小米原装线的问题,我就碰到过一模一样的状况,原因未知,我估计线的插头里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但不排除这个充电头没有过流降压而是直接保护。。。

小米手机为了最大功率充电,一般 ...

手上几个老手机的充电器都正常,就是htc这个有问题,就是想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原装线的问题,我就碰到过一模一样的状况,原因未知,我估计线的插头里有虚焊, ...

原装线没问题,配合其它充电器包括原装在内都正常,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更换另一个数据线也是不行,故障依旧。倒是楼上的讲的过流打嗝保护像 ,但是我研究不多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C:
过载,打嗝保护了。我以前一个欧版的也碰到过这种问题,用5欧的大功率水泥电阻验证过。你可以拿一个电流不超过1A的负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载,打嗝保护了。我以前一个欧版的也碰到过这种问题,用5欧的大功率水泥电阻验证过。你可以拿一个电流不 ...

二楼的你都如此解释,我心释然算是问题终结吧,感谢二位

网友:
使用时间旧了,电解电容老化变质,更换所有电解,包接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