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带电压电流显示手机充电头

楼主(2020-03-07):
拆开看看,接了根线。

楼下接线。

楼主:
USB带正反插

H 4意思是4小时关闭,下面按键可以自定义时间

电压对比一下,差不多

焊接尾线

测试充电

电流1.3A

盒盖

end

网友:
不错,小型u表

网友:
这种还挺少见的

网友:
不错啊,还能显示电压电流

网友A:
灯火家的货,我撸了20个吃灰。还没测,不知最高耐压多少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火家的货,我撸了20个吃灰。还没测,不知最高耐压多少伏

给个连接看看,这线头真好。

网友C:
体积小巧不错,开关是切换电压电流显示的吧?

网友:
体积真小,对比一般的USB表,这个没有mAh电量计数,多了定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连接看看,这线头真好。

已经无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火家的货,我撸了20个吃灰。还没测,不知最高耐压多少伏

不支持快充,看评论说不能超过9V, W我也没测。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廷不错,可惜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小巧不错,开关是切换电压电流显示的吧?

开个是控制时间,单击增加,双击减少,每次一个小时,还没有测试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灯火家的货,我撸了20个吃灰。还没测,不知最高耐压多少伏

试试把7805和小三脚贴片去掉,改成降压板外供电,和耐压够的宽电压功率管。量程不太好弄,超过9伏无法测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7805和小三脚贴片去掉,改成降压板外供电,和耐压够的宽电压功率管。量程不太好弄,超过9伏无法测量 ...

3极管是mos吧,管输出的

网友:
挺不错的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3极管是mos吧,管输出的

看字像78L05,旁边小的才是mos吧

网友:
看到才一人评分,水桶就满了,这桶是不是太小了点呢?有时看到好的帖子加不了水,再到第二天好不容易翻到还是加不了,第三天就很难找到这帖子了,每天毕竟那么多帖子新的发上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