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们电动扳手换轴承,转子轴承怎么拆啊?

楼主(2020-03-07):
网上买了山寨的大艺扳手,刚用了没几次就出现杂音,使用上没有问题,听着像是轴承摩擦的那种声音。强迫症受不了,拆开发现转子两端的轴承全都有匡量。准备自己换个好点的轴承,转子尾端轴承好拆,前端轴承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齿轮头部貌似和电机主轴不是一体的,挡着轴承不知道怎么拆了,求工具维修大佬指导下
图片借用网上的

网友A:
用拉马,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马,淘宝有卖

问题是拉马没有地方顶啊!齿轮下部的锥形部分不是电机的轴

网友B:
这个论坛研究过,每半年就有人问一次,每次都是磨掉,高温烤,砸。几乎都是二选一。这个就是人的奢望,没办法的事。绕不开的

网友C:
先把后端的轴承拆下,轴夹在台钳上,输出齿轮用大力钳夹住,能夹多紧夹多紧,强行扭下来,看齿轮上有个小孔,你先确定有没有销子,有销子就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后端的轴承拆下,轴夹在台钳上,输出齿轮用大力钳夹住,能夹多紧夹多紧,强行扭下来,看齿轮上有个小孔 ...

那孔是出气的

网友D:
问看过工具店是做了一个正好卡住轴承的铁板敲下去

网友:
与其买轴承不如买转子总成,与其买转子总成不如再买一个电动扳手 或者换个品牌再买,低价货大概离都是凑合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研究过,每半年就有人问一次,每次都是磨掉,高温烤,砸。几乎都是二选一。这个就是人的奢望,没办 ...

难道只能连转子一起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后端的轴承拆下,轴夹在台钳上,输出齿轮用大力钳夹住,能夹多紧夹多紧,强行扭下来,看齿轮上有个小孔 ...

盲孔,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看过工具店是做了一个正好卡住轴承的铁板敲下去

那是拆后轴承吧,前轴承估计搞不定

网友:
看来这是个大问题,居然没有解决办法,是不是深入研究一下,发明个专利

网友:
角磨机对面切割一点能放下拉马的脚就行

网友E:
你们啊 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深沟球轴承用手捏住  朝2对角线方向摆动 本身就有一点晃动是正常的

网友:
不如再买一个电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啊 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深沟球轴承用手捏住  朝2对角线方向摆动 本身就有一点晃动是正常的   ...

游离间隙有是正常的,问题是他这个间隙我感觉太大了,而且低速转动能听见有规律的噪音。多半轴承问题,要不就不管了

网友(2020-12-16):
拆下来没有  下来请告知一声

网友(2021-10-15):
不好卸!

1.可以试试加热后台钳夹住,拔出来。
2.小孔处切开,用马拉齿轮和轴承一起取下,轴承、齿轮一起换!

网友:
扳手这种不要精度的东西犯不上这么费劲的改

网友(2022-09-24):
我是想拆那个小齿换掉,只能用角磨机慢慢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