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最近入手的重型美工刀-米沃奇,固伯特,考伯特。

楼主(2020-03-07):
最近入手的重型美工刀-米沃奇milwaukee,固伯特goldblatt,考伯特kobalt。开始从实用转抚摸了

先看米沃奇,确实是颜值高,线条简洁流畅,做工精良。红白配色真是爱不释手。米沃奇的美工刀,电工刀也是各种炒作,闲鱼淘宝各种掉漆,螺丝破损,无背夹.......好不容易先收到这三把品相极,无掉漆磕碰缺零件的货。不容易啊。

展开状态

第一把是里面最普通的,合金(不锈钢?)刀架,外面塑料贴面。米沃奇商标直接印刷的,刀头开合舒适。

第二把,全金属刀架,商标是凸面+印刷。手感厚重,刀身背部有缺口用于刀片收起状态用来切割绳子等,此款无刀仓。

最后一把性能更强大,有刀仓,刀背割绳口。

三把合影

楼主:
2把固伯特goldblatt,和那把14Oz锤子一个牌子,巨星集团收购的美国公司。全新原盒的,颜值可以,和米沃奇不能比,但是在一众欧美18线牌子里算清秀的。

一起买的直柄重型美工刀,这款不能折叠,就不拍了,还有把考伯特。

固伯特折叠式的,好不好大家看图吧。你们比我懂,除了刀仓盖,基本是金属的。

考伯特的金属刀架,表面是橡胶,商标印刷,轻推黄色按钮,刀仓盖自动弹出,内含镀钛刀片5把。

考伯特全金属重型美工刀,二手,有磨损磕碰,无刀仓。

目前手上的重型美工刀合影

完................谢谢观赏。

楼主:
话外题:Bosch的重型美工刀闲鱼已经炒到200左右,国内代工返销欧洲,国内无销售。

网友A:
抚摸怎么能少了这个,全金属,磁吸锁定,单手开合,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抚摸怎么能少了这个,全金属,磁吸锁定,单手开合,携带方便

好像对这种不感兴趣

楼主:
我收工具先看价格再看颜值

网友B:
博世那款像啄木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那款像啄木鸟呀

又看了一遍,确实像。

网友:
先看价格再看颜值

网友(2020-10-02):
真的漂亮,感觉米沃奇不错。
问问 3把米沃奇收的多少米?

网友:
这些美工刀都不怎么样,刀片装上去松松垮垮的,上下左右各种晃动。

网友(2022-05-20):
工匠、哈士奇、钢盾那款金属柄镶嵌实木的好看

网友:
买过史丹利的,也是感觉刀片容易晃动,不太满意

网友:
欧文的用着不错

网友:
这都是抚摸党,

网友:
看起来真是不错哦

网友(2022-06-24):
梯形刀片使用成本不低,还是19毫米的能截断的便宜好用,买一把不错的刀柄就行,PDD上有全不锈钢的,结实是特点,手感贼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外题:Bosch的重型美工刀闲鱼已经炒到200左右,国内代工返销欧洲,国内无销售。

...

博世这个我有两套,一套是海鲜市场买的,一套是亚马逊上凑单买的。做工没的说,相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