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师傅们一个10F电容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不知道发这个板块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我删除!
      从坛友那里购买来的行车记录仪,准备放家里当个监控用,用了几天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家里不能停电,停电以后记录仪时间重新开始,没办法继续录像,时间上有冲突,还得重新用手机连接记录仪校准时间,有点麻烦,所以心中有个想法,发上来请教一下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
ACC   为记录仪工作电源正极
B+   为时间保持电源
GND  为公共负极
记录仪是用监控12v2A开关电源供电,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是,正常工作状态通过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给超级电容充电,如果12v电源断开,ACC失电,B+可以使用超级电容输出12伏电压来维持系统时间,(根据其他坛友测试,b+待机电流不到两毫安),超级电容用单个2.7v 10F的电容5串,是13.5v 2F  ,疑问一,这个13.5v 2F的电容给B+供电(待机电流按两毫
            安计算),能坚持多长时间?
疑问二,如果图中这种方案可行,电容串联时图中均压电阻R1
            的阻值应该取多少欧?
疑问三,给超级电容充电时的限流电阻该取几欧?几瓦?
图中给超级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忘画出来了。

网友A:
对于这种容量很大的电容,均压电阻的意义不大了。其实多串联一个电容,比均压电阻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容量很大的电容,均压电阻的意义不大了。其实多串联一个电容,比均压电阻更有用。 ...

多串一个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均压的问题?电容十几个,足够用,如果多串一个不考虑均压,那电容充电限流电阻该如何选择?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串一个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均压的问题?电容十几个,足够用,如果多串一个不考虑均压,那电容充电限流电阻 ...

电容串联后电压的偏差和容量的偏差成正比,你多串联2个,就可以不加均压电阻了。你串联6个,每个基本就是2V,从2V到2.7V,电压差了1/3,容量怎么也不可能偏差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后电压的偏差和容量的偏差成正比,你多串联2个,就可以不加均压电阻了。你串联6个,每个基本就是2 ...

好的,懂了,那电容充电的过程中需要加限流电阻么?

网友(2024-11-21):
法拉电容必要有均衡充电,你买法拉电容时问商家有没有均衡板卖,一般都有卖的,或者自己打PCB板做也可以。

网友:
把记录仪里面的小电池换了不就好了?这么干有点复杂了

网友B:
你这小电流充放电不用均衡板,正常5A充电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小电流充放电不用均衡板,正常5A充电都没事

感谢回复,记录仪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