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插头,没见过,新标准?缩水的USB3.0???

楼主(2020-03-07):
完整的插头A面:
完整的插头B面:

插头里,能看到 + - 的触片比较宽:

换个角度,能看到里面多了一个触片:

拆去了 护套,看的更清楚了:

网友A:
oppo vooc线 那个触点是握手的 另一头是typc

网友:
接地用的?还是短接D+和D-的?

网友:
usb2.大电流

网友:
大电流,中间的那个应该相当于3.0当中的CC线。用于独特的握手协议。

网友:
这是国内手机厂商自主研发大电流快充协议的产物,并不是缩水的USB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po vooc线 那个触点是握手的 另一头是typc

我试过,不需要那个触点也一样能用VOOC

网友:
蓝绿厂的快充识别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需要那个触点也一样能用VOOC

vooc不走type c 的cc线。

网友C:
小米和不知哪个厂商的魔改协议,借用了USB3的接口走CC,加宽了触点。
type c协议只支持到5A,而它们做到了大于5A,所以换到了魔改的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和不知哪个厂商的魔改协议,借用了USB3的接口走CC,加宽了触点。
type c协议只支持到5A,而它们做到了 ...

买的时候看到商品名上写有5A的字样,还以为是型号呢。剪断的线看到里面是红红绿白黑 5根线(因为要接我的 5V集中供电,那个头必须要剪掉),红红黑这三根是粗的有0.5平的样子。白绿有0.3平的样子。。红两根,黑一根,有意思。。。

网友D:
颜色和加宽触点有点像华为SCP快充。USB3的线一般蓝色内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色和加宽触点有点像华为SCP快充。USB3的线一般蓝色内芯。

这个就不知道了,拼夕夕上买的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