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R909T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0-03-07):
另一贴我说过,94年前后类似的收音机卖八十到一百多,所以我买不起。但是97年实习期间,有一次带着同学的类似模样的短波收音机外出收听,给弄丢了,丢了总得赔吧?我花100元买了两台德生R909T,一台赔同学,一台自己听。在市内用它听电视伴音问题不大,偶尔有信号盲区。98年我带着它去路桥公司工作了,公司在野外,调频收音机的弱点也迅速暴露出来-无论88-108M还是电视伴音,都收不到台,后来转让给一个同事了。

这个收音机,虽说对我也有怀旧意义,但是德生是大厂,这款收音机存世量大,想要的话随时都能买到,所以这几年我一直没有买。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现在处收不到调频和电视伴音。

网友:
可以外接天线试试,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
这种就是大城市附近听听,远了就不行,天线上加1米电线有效果

网友:
德生也就一般吧,收音机还是鬼子的好,收不到台可以外接个天线试试,天线放户外或者楼顶上面最好,用有线电视的馈线连接。

网友:
FM传播距离不远,野外是收不到台的

楼主:
我以前在离市内最多40公里的地方试听过,可以收听,信号差点。多数时候在离市内20公里的地方收听,和市内差不多。

网友:
这个坑爹调频没有立体声

网友(2020-06-21):
不听调频弄调幅干嘛??听杂音吗??

网友(2020-07-21):
德生也就一般吧,这种型号音质都不会好了

网友(2021-09-14):
98年野外中波可用啊。当年我就是用的这款机器。当然,我当时在城市,只听AM,当时听中波真是享受~

网友:
90年左右,花100元买了一台,前两年弄坏了,有噪音,收不到台了。也不修了,因为有两台新德声了。

网友:
从不买国产机的经过,主要是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