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夫毛球修剪器电池改直驱

楼主(2020-03-07):
这个前一阵子买的,充满电用10几分钟就没电了,内置电池容量太小了,受限体积也无法改大容量锂电,使用起来非常不便,于是干脆改成外接供电直驱。

之前的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05
看了一下最大5w,内置两粒镍氢电池供电,电压大概3v,电流大概2a以下。

先改个电源,找了一个5v -2a 电源。

测下空载5.2v

拆开做工不错

输入emi

变压器个头不小

8脚pwm

输出pai型滤波,俩二极管并联整流。

反面

431取样放大,上臂并了一颗10k电位器(图中未表)探一下最低输出电压。

可以调到3v左右但是出现不稳定现象

3.8v左右可以稳定

2a带载正常,考虑到线阻和更低电压需要改变压器,于是选择调整输出到3.8v 带载后减去线阻剩3.3V 比电池供电时电压高一点点儿,正好稍微增加一些功率(原本力道也欠佳)。

测量电位器阻值后挑选5.1k电阻

和上臂取样叠焊后替代电位器

电源改好了,小改一下机器。

两粒镍氢

去掉

找个电源座

替代原来蹩脚的8字插

找块海绵块

垫里面替代电池的位置,主要为了垫高主板。

为了赶工,我也来一回热熔胶工艺。

板子两面和插座粘好

装好是这样的

试了一下工作良好,力道和转速也稍有提高。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看到第14张图,吓了我一大跳!!这个不是苏联转盘机枪的弹匝子吗????

网友B:
看来大婶的毛球量比较大呀!

网友C:
我的是两个5号镍氢串联,正好塞一个18650

网友D:
康夫的做工还真不错

网友E:
貌似是摩托罗拉的充电器?做工还可以,下面哪一大盘可调电阻真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第14张图,吓了我一大跳!!这个不是苏联转盘机枪的弹匝子吗????

别说还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婶的毛球量比较大呀!

啊。。。。。元首这话里有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两个5号镍氢串联,正好塞一个18650

我这个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夫的做工还真不错

还行,家里有个这个牌子的吹风机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摩托罗拉的充电器?做工还可以,下面哪一大盘可调电阻真壮观

不是moto的,那一盘不是可调哦~

网友F:
电阻盘做的好 。

网友:
改好后可以到处插 随便用

网友:
这镍氢容量就别玩了,400mah使用时间恐怕十分钟都不到。另pai不好打,可以写作CLC型滤波。

网友:
见过康夫的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盘做的好 。

黄尚驾到有失远迎~

网友G:
电阻盘的空间利用率有点低,建议买能拼接的电阻盒最好。另一种方法,可以尝试拆开电机,把三角连接有刷转子,改成星连接,变成低速高扭电机,再弄个废旧USB数据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盘的空间利用率有点低,建议买能拼接的电阻盒最好。另一种方法,可以尝试拆开电机,把三角连接有刷转子 ...

头回听说直流有刷电机还分星接角接的

网友:
牛掰,这一大盘电阻,专业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空间太小了~

可以塞合适大小的软包电池进去,不过直插的优点就是不用担心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