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电热水器加热法兰盘上一深一浅两个探温孔,怎么插?

楼主(2020-03-07):
海尔电热水器主板上感温头插哪个孔,是深的那个还是浅的那个?另外限温器探头插哪一个??还是两个插一起?

网友A:
我家的海尔小厨宝是一个管中先插限温头后插调温头,限温头在水下层,调温头在水上层。
楼主的热水器如果2个管上下排列可以参考这种排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海尔小厨宝是一个管中先插限温头后插调温头,限温头在水下层,调温头在水上层。
楼主的热水器如果2个 ...

下面那个浅,上面那个深。限温头是不是我传图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浅,上面那个深。限温头是不是我传图片这个

这个是限温器,我觉得限温这个应该在下,调温那个在水位上部,可以试安装一下,根据使用效果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