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最近薅的手动工具展示,欧美品牌为主

楼主(2020-03-07):
最近闲鱼淘宝薅的手动工具,重要的工具比如钳子还是以德国品牌为主。其他基本考虑用欧美18线品牌,比较中意美国某超市自有品牌kobalt,便宜料足,颜值还不错,固伯特也可以。
考伯特棘轮和美国GearWrench棘轮\梅花扳手。GearWrench就不多拍了,考伯特的棘轮扳手做工还行,尺寸齐全,还带个包,方便收纳。

上点机油,养护一下。

kobalt 手锯,还没使用,先不拆了。不带包装的21块,配一把锯子,我买的带包装的34元,带两把锯子。

PROJECT SOURCE 两用拾抓器,一把带磁铁,一把小夹子,方便家中下水道里捡拾抓取杂物。

goldblatt固伯特 泥灰刀

CRAFTSMAN工匠 卷尺

RIDGID 里奇 狭小空间水管扳手,适用于各种台盆等小小空间,拧水管再也不用为塞不进扳手二苦恼了。做工精致,全套包含A,B两款板头,外加加力杆。

闲鱼又撸一把GEDORE吉多瑞6场斜口钳。

瑞士 FELCO C7 菲尔科 电缆钳,虽然是二手但是钳口磨损不大,剪切有力。吉多瑞钢丝钳剪切渔网的钢丝把手没切下来(没敢用大力),这把轻松秒了。

日本VESSEL 威威 螺丝刀,把手舒适,包胶柔软,最好带着手套使用,包胶比较会粘灰粘汗。

世达 SATA 200g 锤子+手套,干活最好戴手套,最好不要使用棉纱手套,电钻打孔容易被钻头缠绕,丁腈胶手套应该不会。使用切割设备带上防割手套。

next

楼主:
Plano 护膝、工匠 腰包,防护还是要的,带上护膝,膝盖就不会疼了,此款护膝意大利品牌,国内代工,做工虽粗糙,家用也不心疼。工匠的腰包带背夹,还能直接穿入皮带,方便携带各种工具,带防丢绳和快速搭扣一个。以前霍尼韦尔的护目镜,口罩.........舍不得扔,再用几次吧。

网友:
拾取器不错啊。闲鱼整的?

网友A:
卷尺还是宏迪好,目前用过比较满意的卷尺。

网友B:
FLUKE测电笔,可以测量线在哪里断了,好用。

网友C:
PROJECT SOURCE 两用拾抓器,一把带磁铁,一把小夹子,方便家中下水道里捡拾抓取杂物  在哪里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尺还是宏迪好,目前用过比较满意的卷尺。

家里随便用,美国18线品牌也差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测电笔,可以测量线在哪里断了,好用。

传说中的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JECT SOURCE 两用拾抓器,一把带磁铁,一把小夹子,方便家中下水道里捡拾抓取杂物  在哪里淘的?? ...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12182110083&ut_sk=1.VoVRAhg6YmgDAM6w3RNppqvt_21407387_1583569370853.Copy.detail.612182110083.2694855291&forceFlush=1

网友B:
光有锤子没冲子怎么能行,先用中心冲定下位再打孔,不容易打偏。
PB硬质合金中心冲,颜值高质量好,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有锤子没冲子怎么能行,先用中心冲定下位再打孔,不容易打偏。
PB硬质合金中心冲,颜值高质量好,赏心悦 ...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这帖子点进来会中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点进来会中毒啊

不会,大部分是欧美18线品牌国内代工货,价格比世达便宜多了。

网友E:
威威葫芦柄螺丝刀不建议使用 那个螺丝刀设计有问题,拧螺丝大概率把螺丝拧坏。  可能是柄设计问题太初导致力矩过大。或者拧的时候会是螺丝刀跟螺丝不在一条中心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威威葫芦柄螺丝刀不建议使用 那个螺丝刀设计有问题,拧螺丝大概率把螺丝拧坏。  可能是柄设计问题太初导致 ...

多谢指点,这把葫芦柄的还没用过,一般能电动的坚决不手动,偶尔用一下威威。只会会入点德国品牌抚摸。

网友F:
咸鱼上开口闭口就是日本德国美国的,也不知道沾不沾边反正,我也买了几把卖家说日本世霸和德国的,无从考证。

网友:
好多好东西,眼馋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咸鱼上开口闭口就是日本德国美国的,也不知道沾不沾边反正,我也买了几把卖家说日本世霸和德国的,无从考证 ...

第一把板子有什么优点   图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把板子有什么优点   图一

棘轮的活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上开口闭口就是日本德国美国的,也不知道沾不沾边反正,我也买了几把卖家说日本世霸和德国的,无从考证 ...

这两把,我也看了,对活络扳手无爱,容易打滑伤手,闲鱼确实很多欧美牌子国内代工,比如德国LUX,美国二三线品牌就更多了。日本牌子要注意像福冈这个假洋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