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大家个问题 ,关于433MHZ 315MHZ的

楼主(2020-03-07):
两块433MHZ  、315MHZ的遥控接收头,DATA输出那种,怎样才能“并联”使用,接同一个2272解码板?正常工作。

网友:
玩破解?不懂帮顶,买两个也不贵

网友:
不懂,解码板可以同时发射两个频率?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你要知道时时刻刻都会接收到各种频率的各种信号,也就是说315和433模块也在无时无刻的输出信号,本身一个模块输出就夹杂着各种干扰信号,你再把俩并联,估计2272是无法正确解码的,除非你处于深山老林里,或许干扰会小一些搞着还能用。

网友:
能用但是可靠性降低,上下班高峰期干扰更加严重,遥控距离变短~

网友:
一般来说可行,可以试试

网友A:
如楼上有人已经说了,315和433模块无时无刻的输出信号,你只能给他们分别接一个2272解码板。解码后的输入,就可以并联了。

一个2272又不贵,何必搞这么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有人已经说了,315和433模块无时无刻的输出信号,你只能给他们分别接一个2272解码板。解码后的输入, ...

是设计需要

网友A:
你的提法,基本上是个无法工作的设计。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需求导致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法,基本上是个无法工作的设计。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需求导致要这样? ...

拓展此类接收头多频点同时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拓展此类接收头多频点同时接收

可以接收头接到单片机的中断引脚上,用CPU来解码,一个频率一个中断,CPU速度够快,或者算法够好的话,可以同时解码多个频点。
我用Arduino Nano,就能解码双频点。

网友:
同接一个IO不好,每个DATA单独个IO

网友:
建议使用ti的cm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