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个1.9Kw的水壶工作的时候会有27w的线损!

楼主(2020-03-07):
插座位置带载和空载压差3.3V,电流8.3A相当于线损27瓦!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家里装修用的2.5平方单芯线,空调是专门的3.5平方线

网友A:
水壶 插座铝线氧化

网友B:
空调用的是4平方的把,那来3.5的

网友C:
电源电压下降说明电源电压被用电器拉低了,基本不可能说明线路上有接触电阻

电线没有3.5平方一说,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网友D:
所以惯例都用超高压来送电,
电流值可是要进行平方的啊!
电流越大,
损耗约大

网友E:
这个线损是要从发电机变电站输电线林林总总七大姑八大姨算下来的,要是你的入户线路设计容量较小的时候,真心不算怎么大。当然,主要的线路压降是来自入户到用电器部分,特别是最后几米,看楼主的插座,常逛数码之家的,是该换个公牛,正泰之类的品牌了。另,安慰楼主一下,按楼主额定功率1800瓦电水壶,插在拖线板上实测,线路压降也有4伏,直接插在墙上,线路压降3伏,跟你差不多。

网友F:
这算啥,我一个6kw即热热水器,最大功率时我算了一下,有60w损耗,还好平时也就2kw左右。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电能表!一直怀疑数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壶 插座铝线氧化

整条线路都是铜线,这个插排是我自己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用的是4平方的把,那来3.5的

对对,具体我忘了,家里装修总共买了3种线,地线1.5,照明2.5,空调更大一点,应该就是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下降说明电源电压被用电器拉低了,基本不可能说明线路上有接触电阻

电线没有3.5平方一说,1.5 2.5 ...

对对,具体我忘了,家里装修总共买了3种线,地线1.5,照明2.5,空调更大一点,应该就是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高压来送电,
电流值可是要进行平方的啊!
电流越大,

电流越大,损耗越大,这个明白,电流平方是什么意思,是交流电流的有效值和最大值得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损是要从发电机变电站输电线林林总总七大姑八大姨算下来的,要是你的入户线路设计容量较小的时候,真 ...

插座是子弹头的,里面结构忘了,质量不差,外壳有点老化变黄了,估计也脆了。插头到插排的线就是装修用剩下的2.5平方线连接的,这个位置只是给一台电脑用,平常也就一两百瓦功率,用起来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算啥,我一个6kw即热热水器,最大功率时我算了一下,有60w损耗,还好平时也就2kw左右。 ...

功率这么大,你家入户是三相电还是两相电?

网友:
都成铝线了,加上氧化等原因,压差大,线损能小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损是要从发电机变电站输电线林林总总七大姑八大姨算下来的,要是你的入户线路设计容量较小的时候,真 ...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这个压降只要计算离你最近的变压器到你用电电器上串联的所有电路元件及传输线路的等效电阻就可以了。其实楼主的这个测试测试的就是这个电压压降。平时没有用电的时候,可以近似的认为整个线路上没有压降,一旦连接电器并开始用电之后,这个压降就开始出现,而且假设传输线路线材质量规格完全相同,那么在每一等长线路段上的压降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这么大,你家入户是三相电还是两相电?

两相电,40A的保险。这不能到8800w么,反正从来没爆过,线都是自己拉的,厨房用4平方,其余房间都是2.5。我喜欢这么弄,不分空调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下降说明电源电压被用电器拉低了,基本不可能说明线路上有接触电阻

电线没有3.5平方一说,1.5 2.5 ...

应该没有电源电压被用电器拉低的说法。其实一旦你用电器开关开启,那么整个线路上(从最近的变压器到你家)的电阻就不可以忽略了,最起码几百上千米的长度了。这个时候,用电器功率越大,那在线路上的线压分配就会越大,所以有个几V的压降是很正常的。这也就是你每个月都会有公摊的原因之一。公摊一来是公共用电公摊,另外应该就是线损。当然了,估计一般的变压器应该在额定功率范围内应该有一定的电压调节能力,但是估计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网友:
你换个4平方的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用的是4平方的把,那来3.5的

可能实际也就3.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