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UFS可以做SSD么?

楼主(2020-03-07):
EMMC.UFS或者flash 都可以做SSD吗?都有什么不同.各位大神求科普

网友A:
我也想问,我看到有写着ufs2.0三星的片做ssd,也有些emmc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我看到有写着ufs2.0三星的片做ssd,也有些emmc片的

是不是一个很神奇的问题.莫名很想了解.多多交流呀

网友B:
连TF内存卡做SSD的都有。

网友:
可以的,他们只是使用了内部flash引脚,把ufs和emmc,甚至SD卡当flash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TF内存卡做SSD的都有。

那些是有人做.但是觉得怪怪的

网友:
完全可以有的读写速度可能不快,成本也不低,主控的价格可以买一个U盘了。

网友C:
东芝不就干过 EMMC UFS直接做了个SATA转接板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不就干过 EMMC UFS直接做了个SATA转接板贴上

瞎扯 敢玩这东西的就没有一线

网友:
在这等结果!

网友:
影驰早期的就有 MLC s速度很稳!!

网友:
绝对可以做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