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Goread旧手电改成紫外光绿油固化灯

楼主(2020-03-07):
平时做电路板大部分是喷三防漆,绿油用的少,但总有用到的时候,晒太阳还是不方便,弄个专门的固化灯有点麻烦,用旧手电改一个吧
这是8年前买的Goread A10手电筒,可调焦的那种

LED用这种

驱动板用3个7135并联无调光的,板子的直径小了,就将原来驱动板的零件拆了,两块板合在一起

边缘是负极,焊在一起

中间是正极,串根导线焊上

原来的LED拆了,换上新买的

盖好压板

很简单就改好了

年代久了,有点接触不良,顺便将各个触点擦一下

开始装配,那个弹簧和小钢珠是用来定位调焦筒的

装上调焦筒

装好电池通电

这是绿油

涂点绿油试一下

照射十几秒

表面已经固化了,但没有固化完全,手指摸上去会留下指纹印

由于涂抹不均匀,一分钟左右才全部固化好。

这块驱动板接18650的工作电流才550mA,导致灯珠的实际功率不到2W。如果接5V电源则工作电流能到1A,看来7135做手电的驱动板并不合适。

网友:
我用草帽小灯珠做的固化灯,总功率还不到3W,做PCB用透明菲林,固化时间只要5秒。

网友:
我用指甲店的固化灯 ,很方便的 。

网友:
三粒7135电流不因该哦,到一安了

网友A:
是你的灯珠VF值高了,还有可能手电各个电气接触点内阻偏大,导致电流不够,跟7135没关系。

网友B:
不知道草帽的紫外LED可否用于固化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灯珠VF值高了,还有可能手电各个电气接触点内阻偏大,导致电流不够,跟7135没关系。 ...

你说对了,不关7135的事,是VF值高了。

接5.4v的电源,灯珠两端电压4.1v,偏高了,这灯珠不适合18650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草帽的紫外LED可否用于固化灯

波长395nm的都可以,如果不清楚LED参数,那就串个电阻接几个试试,很快就有结果的

网友C:
求这个手电筒的头  我有一个透镜卡扣坏了

网友:
谁知道科锐的紫光灯珠哪里有正品?

网友D:
把那个聚光镜去掉,固化效果好三倍!我也是这样做了一个发现的。应该是玻璃或者树脂会过滤紫外线造成的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准备晚上拿去公园寻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聚光镜去掉,固化效果好三倍!我也是这样做了一个发现的。应该是玻璃或者树脂会过滤紫外线造成的 ...

是凸透镜造成扩散跟玻璃无关。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1851&fpage=4

网友:
都是牛人,我只会原样修复,不会改

网友E:
有个大胆的想法,疫情都是用酒精消毒,能不能搞个紫外线手电筒给外出回来的人照射消毒?

避免酒精消毒的火灾隐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求这个手电筒的头  我有一个透镜卡扣坏了

这仲公模产品均价10元支,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大胆的想法,疫情都是用酒精消毒,能不能搞个紫外线手电筒给外出回来的人照射消毒?

避免酒精消毒的火 ...

消毒用的是深紫外线,看了那个LED的价格你就觉得还是买根消毒灯管划算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仲公模产品均价10元支,不能再多了

要扔掉就舍不得  不扔就感觉头老掉

网友:
挺有创意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