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这种电热水器通用控制器怎么拆?(已拆开)

楼主(2020-03-07):
想尽量无损拆开研究下,没找到螺丝孔,有哪位大神拆过的说下是怎么拆的?
是超声波焊接的还是卡扣?
已经拆开了,这货没有螺丝,也没卡口,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A:
摸摸蓝色外皮下有没有螺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摸蓝色外皮下有没有螺丝位

试过了,没摸出来有螺丝孔的感觉

网友:
找块吸铁石吸吸!有磁性的位置就是螺丝位置

网友:
不撕开面板不好说下面没螺丝,有些面板是亚克力的,螺丝孔摸不出来啊,或者向楼上说的用磁铁,但是不要用太大的强磁,因为现在原件的管脚也是铁的,用大强磁磁性太强你会发现整个东西都被磁铁吸住,在控制器背面看看有没有注塑螺丝柱留下的凹坑什么的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