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虾牌电池DIY

楼主(2020-03-07):
海鲜电钻用了3年,眼看着不行了,充一次也用不了多久,用着还老是憋死,不能带重载。手头找出几个5年前买的松下动力电池,在弄的时候忽然有一节正负极碰短路了,结果烧毁了密封塑料圈,漏液了,浪费13块钱。
还好电池包里有4节,剩下3节替换了虾牌的电池,原样接好线就完了,再找个塑料盒子装上,基本可以用个10年了。
电池短路漏液的,腐蚀性很厉害。

网友A:
什么电池那么大?32650?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那么大?32650?太重了吧?

是的,32650,电工工具拆机电池包

网友B:
用的不多没移动场合,直接弄个12V可调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不多没移动场合,直接弄个12V可调电源供电

这个3节39块,比可调便宜。可调12v大于10A的,这价格买不到

网友C:
憋死是因为电池么,我的钻东西经常憋死,我一直觉得马达没劲

网友:
没看见怎么打开电池组的壳子

网友D:
哥,原电池有一节是假的吧?我买了同款,一节假电池.用了两年烧掉保护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拆掉保护板元件加了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原电池有一节是假的吧?我买了同款,一节假电池.用了两年烧掉保护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拆掉保护板元件加了 ...

电池不会假的,应该是有一节特别烂,早早的挂了,否则8.4v也不工作啊。

网友:
外挂电池包,看着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憋死是因为电池么,我的钻东西经常憋死,我一直觉得马达没劲

我觉得是,满电的时候就不容易憋死。

网友:
我是直接去掉电芯,在电池外壳的屁股开了个孔,找了个小塑料盒,放了3片航模4000mah 30C锂电池(一片16元)
然后用环氧树脂把塑料盒粘在电池屁股,看起来就像24V的电池包,
然后把电池正负越过保护板直接接到触点上,开了个DC5521口子,电池接限压均衡板(就是超过4.2V就会通过电阻放电的板子),开了孔放平衡充接口,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试一试,扮猪吃老虎

网友E:
太大 了吧!不方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憋死是因为电池么,我的钻东西经常憋死,我一直觉得马达没劲

保护板电流不够也会

网友:
我的虾牌才一年多吧,也是有个电池坏了,还没买电池来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节39块,比可调便宜。可调12v大于10A的,这价格买不到

是这样的。如果差不多的钱能买把220V交流电钻的话,再买个好电源配充电钻就是鸡肋了。充电钻的优势是移动使用,论钻孔交流电钻完胜于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大 了吧!不方便用……

和那些21v的比起来还算小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钻,电池也不行了。本来就不行的,扭几个螺丝就没有电了。打算照楼主的方法外挂一个电池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