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LBT-D905功放拆解、清洗、维修(更换齿轮),附维修资料

楼主(2020-03-07):
LBT-D905是整个组合音响的型号,功放型号则是TA-D905

这机器到手已经有些日子了,虽然残旧了点,但是音质却丝毫没有影响。
今年春节遇上疫情被软禁在家里太无理,于是就把它拿出来开刀打发时间。

关于这机器,估计玩音箱的人都不会陌生,这里就不做多介绍了,直接进入主题。

一,拆解、清洗。

上一家估计是个收破烂的,根本就没有丁点爱惜它,面板旋钮都磨损了,
不过也只因为这样,我才能以超低价得到它

后面IO接口

开盖有奖,密密麻麻的元件和各种大小不一的电路板布满了整个机箱

电压去,以前的功放都是以方牛为主,这个是支持多国电压的,包括中国在内,通过机箱后面的开关切换。

ALPS的信源切换,支持手动和电动

核心主控

功放板

三洋STK4221Ⅱ厚膜功放模块

面板和控制电路

清洗

先用汽车内饰清洗泡沫喷一下,轻松除去顽固污迹

直接用清水冲洗(农村的山泉水,无化学添加剂),尽量不让继电器进水

干干净净的看着就是舒服、养眼

接着是控制电路清洗,只用汽车内饰泡沫清洗就可以了
由于这里有按钮和电机,所以就不用清水冲洗了

其它小板,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清洗,
但是音量电位器就不清洗了,用湿布擦干净吧。这个配件估计是正机最贵的东西了(二手配件价格)

next

楼主:
二,局部细节特写

本帖以清洗维修为主,各部件就不一一介绍了,也懒得去查找了。
(想了解的可以在帖子底部下载官方详细的维修文档)

NMB的散热风扇
这里值得说一下,风扇只有在机器大功率输出发烫的时候才运转,
并且在音乐停止 跳转到下一曲的时候也会停止转动,避免让人听到运转的噪音而影响欣赏音乐。

视频小板

输入小板

喇叭夹头

这里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几块小板拼接在一起,直接用导线连接起来 不是更直观吗?

控制面板

卡拉OK板

喇叭输出切换小板

ALPS音量电位器,手动电动一体

这里是面板的背面,标注了生产日期,1991年5月

next

楼主:
三、信源切换齿轮维修

拆下两个切换开关

从缝隙可以看到,主轴齿轮已经烂掉了

放大看看

直接拆开

大齿轮是没问题的

这是另一个切换开关

这个齿轮看似还算完好

其实也是难逃厄运

一开始是打着支持裂开了一点,看看自己能不能修理一下的,
结果正如网上所说的,这个是905的通病,齿轮是特别定制的,没法找到替换件维修,除非从别的机器上拆。

在网上找遍了也没有合适的,主要是中心圈比较小,模数也小,外圆也小。

于是就找了人定制了,直接用铜的做,一劳永逸,
无奈对方所在区域迟迟为解封,导致拖了一个多月才发货出来,这机器也足足躺尸一个多月。

漫长的等待总算收到了

迫不及待,晚上开工

问题来了,尽管是按照原来的尺寸定制,但是由于原来是塑料的,现在换成铜的,由于铜的内圆紧迫无法像塑料那样容易膨胀,
所以安装也成了难题,根本就塞不进去,没办法只好用工具砸了

折腾了十几分钟,总算把一个砸进去装好了

不过................

电机轴心太受力,把底部的盖子都定的凸起来了,好在没坏

第二个就想办法垫着再砸了

两个都装好齿轮

完美咬合

装机

手术成功

第二天,再处理一下旋钮上的伤疤

直接用2000目的水磨砂纸打磨

虽然没有原来的好看,但是比起带伤疤好看多了

清洗干净后的内部,看着就像新机一样

躺尸了一个多月,又可以继续服役了

附件:

索尼TA-D905清洗维修后测试(手机录像)

相关阅读:
索尼TC-D905卡座 拆解清洗换皮带
索尼SDP-D905解码器(旧论坛)

网友A:
这个帖子告诉大家,家里面备点洗衣粉的重要性!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没一点点儿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告诉大家,家里面备点洗衣粉的重要性!

别瞎说害人,这可不是用洗衣粉清洗的

网友:
其他组合也拆开亮亮眼啊...

网友:
经过修复和清洗,成色还是挺新的。这是烤箱烘干的吗?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没一点点儿生锈。

网友:
这机子看着真不错,这已经是后期的机型了,模块化做得很好。
泡沫清洁剂是碱性清洁剂,一定要冲洗干净。
后面插孔的氧化,可以用柠檬酸稍微泡一下。
电位器这类,可以浸泡酒精里面然后旋转清洁,之后吹干。
变压器这类不建议碰水,虽然变压器有浸过绝缘漆,但是老货说不好。
(管理员打赏给满了,我已经打不了赏了,精神鼓励一下)

网友:
不好进去可以试着加热,热胀冷缩

网友:
汽车内饰清洗泡沫要是没有腐蚀性还挺好,一定清洗干净.洗完的机器真干净,赏心悦目.

网友:
铜齿轮加热之后就可以套上

网友B:
以前也看到过用清水清洗电脑主板显卡等零件的, 这些电子电路板还真的能过水洗啊!

网友:
齿轮打点机油,铜的耐用,到时候塑料的齿轮可能也要换

网友:
90年前后的组合音响  多用 LM339  四运放   和 STK 傻瓜块 搭档   功率小。
音质吗 现在来说只能呵呵了 当时还可以 。 功能在当时没的说。以前家里也有一套国产仿制的。还带电唱机。
日本的电子产品  做工都不错,也比较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看到过用清水清洗电脑主板显卡等零件的, 这些电子电路板还真的能过水洗啊!  ...

我的台式电脑就是水洗了,只要断电洗完完全烘干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风扇最好把叶片拆下来洗,不然容易把灰冲到电机缝隙里,同时也把润滑冲走了。

网友:
学了几招,清晰吹干,谢谢直播!

网友:
也就是大佬敢这么洗,我等小白最多就是吸尘器吸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