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 施乐 P205B 激光打印机卡纸

楼主(2020-03-07):
买了快一年了,买的时候卖家就说卡纸
到手后 按照 网上的教程拆机 搞了一下
当时不卡纸了,当打印几次后又开始卡纸了,
就放一边了。
这次需要打印了,又拿出来用了
先修修

这次知道了,不全拆壳了
只拆 继电器弹簧的一边。

原来继电器上是海绵,已经烂了,我给换成双面胶带皮。

这次弄了个 胶皮贴上去了。

可以顺利的打印了。

但陆续打印了50多面后

又开始 卡纸了,还越来越严重。

准确说不是卡纸,是纸没有搓进去
但我感觉不是搓纸轮老化,

还是搓纸,上纸 这一联动 机构没有紧密配合好,
当纸搓上去后,后续的没有接好继续卷纸。
下次再调下继电器的钩子角度,
再在钩子上上点润滑脂试试.

网友:
伙计,一次整修到位吧,难道还等下次再折腾一回?

网友A:
继电器剩磁太大,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前几年帮朋友买了台158b,感觉是设计问题,那个机子有个光电开关漏光,会导致误报,我给贴了一层铜箔(fpc)然后一直好用了

网友:
一台105F,不上纸,拆开没找到原因,装好多两个螺丝,开机报故障,再拆,装好多一个螺丝,还是难进纸,心累

网友:
我的把上纸齿轮上的弹簧拉紧了些

网友:
电磁铁吸合处的垫子烂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搓纸轮没问题就检查一下,搓纸轮正下方的磨擦分离片是不是磨损啦。这地方最容易忽略!!

网友:
兄弟7057遇到过不进纸,用了大概3-4年的样子,换了两个步进电机好了一阵子

网友:
我的hp1020进纸也有这样的毛病,也是电磁铁的垫子老化有粘性了 ,我用海绵重新做了一个,还在同样的位置开了个洞,有时不行,直接捅一下,不要拆壳

网友:
垫的厚度不够,加厚点就行了。我都是剪个塑料片用502粘上去的。

网友:
我的施乐也是前几天刚维修,也是连续进两张纸、卡纸,偶尔不上纸,同样是这个电磁铁这里的问题,我是用牛皮脚垫剪了粘上去,

网友:
可以不要海绵,胶清干净就可以,也没有什么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剩磁太大,换新的就好了

开口的位置贴点胶带

网友:
卡到无语,后来换了个HP 1020 比这家伙耐操多了、

网友(2021-02-26):
和我的一样。我拆了接近十编了,算是拆熟练了这货。现在我这个调教的很好用。前段时间打印有竖线,拆开清了清刮刀和充电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