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6.5W led灯泡维修,有个色环电阻不通?

楼主(2020-03-07):
飞利浦的LED 6.5W ,用了一年一直都好好的 ,这突然就坏了两个,拆下来用电表打了一下,这个色环电阻不通没阻值,网上在线查了一下好像是1.03欧的,也不知道正不正确,请教一下各位朋友,谢谢了

网友:
标注L1,是个电感

网友:
标注为L的应该是电感(线圈)。

网友:
是个色环电感

网友:
色环电感,减少开机的冲击电流的。

网友A:
100μH的电感,可以直接用导线连接。

网友:
那是一个电感!

网友:
这个真的不是电阻,而是个色环电感。

楼主:
这么多朋友都说是电感,一直以为是个色环电阻,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μH的电感,可以直接用导线连接。

直接导线连接就行了?这么简单? 我去试试,谢谢您了!

网友:
就是色环电感。铝线的

网友:
直接短接上吧 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