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LITEON/建兴 L9S 256G 固态硬盘 512M缓存 MLC

楼主(2020-03-07):
拆LITEON建兴 L9S 256G 固态硬盘512M缓存 MLC(老固态型号硬盘,做工用料一流)。
这货是年前2020.1.11购买淘宝二手,当时价格是包邮209元

后来使用感觉OK,2020.3.2再购买价格涨到了233元

到现在还想买,呵呵,价格直接涨到了249元。
无商不奸,很会发财啊!建议非急用,万万不要购买,价格肯定会跌下来的!估计JS收到风
韩国肺炎事情,打着存储芯片会涨价,问题是,这些,都是二手,库存的旧货啊,问题是他们还是涨上去了。。。
而且,256G现在是基本缺货,按照249价格,我现在会考虑新的,三星的多不到100文,不值得购买目前,降价再考虑!

好吧,直接进主题,拆一个给诸位看官看看热闹,大家看看这个LITEON建兴 L9S 256G 固态硬盘,做工,用料,芯片,速度,是否OK。

铝合金外壳,没什么可说的。

拆开铝合金外壳,板材如下

这里是内部,有芯片那一面。

个人认为,用料,做工,都是上乘之选,LITEON建兴 L9S这个型号可以追溯到
2014-年左右出的产品。
老产品感觉是比新的型号要用料做工足,现在新产品价格是便宜了不少。
但用料做工,有偷工减料,降低成本嫌疑。

NANYA/南亚的DDR3缓存,型号NT5CC256M16CP-DI,运行频率DDR3 1600Mhz,标准工作电压1.35V,单片容量256Mb×16合512MB
NT5CC256M16CP-DI这个型号,我开始以为是256M的,结果查了一下资料单片容量256Mb×16总共512MB(不知道大家如何看这个型号)。我开始也以为是256M缓存,官方这款LITEON建兴 L9S 256G标识是 512M缓存,我是看到256G有512M缓存,闪存芯片是东芝MLC才购买的。
诸位都知道,128G容量固态硬盘一般是128M缓存,256G容量固态硬盘一般是256M缓存,,,

TLC的固态硬盘读写速度好像普遍都比MLC的要快,什么使用寿命其实也不用去考虑,够用,何况现在新的主控技术方面TLC存储管理方式比以前MLC更先进,更能延长存储芯片寿命,使用寿命不在话下,考虑购买MLC是因为这东西,,,现在贵,对,就是贵!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何况二手的价格比现在同等容量的TLC便宜,,,呵呵!
那是老固态硬盘,现在的固态硬盘有的要那么缓存缩水,要么没有,商家说不需要这个缓存,,,直接闪存里分个几G作为缓存,拷数据大的时候,估计越到后面读写速度越慢,
会变成号称的大U盘。

闪存芯片东芝TH58TEG8DDKTA20 闪存   TSOP封装  32G MLC  单颗容量32Gb   8颗组成256GB的总容量。

Marvell 88SS9188-BJM2四通道主控

在读取速度方面,LITEON建兴 L9S 256G 固态硬盘512M缓存 MLC没怎么慢下来,速度基本持平,比较稳定。
测试速度如下

这款固态硬盘使用了一个来月,使用上没什么特别,速度足够,稳定,发热量低。其他的没什么大特点。值不值得购买大家评论一下,我个人建议这段时间非必须要用,不要购买固态硬盘类,目前价格性价比很差,涨价太厉害。
等价格跌到合适再考虑!

网友:
加一百买s3700 200G全新的带卖家店保的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不错呀,速度也不错。

网友A:
200出头的话这性价比还不错,主要是这盘的颗粒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涨价了就不值得了,隔壁三星、英睿达不更香?
不过我买二手盘尽量不选Marvell家的主控的,一旦出问题,就只能拆了当优盘,这个88SS9XXX系列的主控好像也是没有开卡工具流出的

网友:
还不错,我买的480g的三星sm843那时候300大洋不到。

网友B:
把那个空的内存焊盘,也街上,弄一个1G缓存的会不会更加爽歪歪?

网友C:
用料不错电路板全占满,如果能找到好的拆机缓存芯片,补焊好后改固件程序试试。

网友D:
二手的主要是担心硬盘存储颗粒的磨损情况,这盘做工料子都不错

网友:
我喜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不错电路板全占满,如果能找到好的拆机缓存芯片,补焊好后改固件程序试试。 ...

这种东东,最好不折腾。直接用,加缓存上去,根本不会快。512M足够,否则厂家早加了。
不折腾是最好的,我以前好折腾,弄坏了不少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出头的话这性价比还不错,主要是这盘的颗粒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涨价了就不值得了,隔壁三星、英睿达不 ...

隔壁是哪里?哪个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手的主要是担心硬盘存储颗粒的磨损情况,这盘做工料子都不错

二手清零的看起来也就那么回事,固态硬盘个人认为不适合存放重要数据。
装系统,玩游戏可以,存储颗粒坏了就丢了算了。
这种存储颗粒,坏了数据恢复很难做。存放数据还是机械硬盘安稳,盘片划伤多少数据能恢复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空的内存焊盘,也街上,弄一个1G缓存的会不会更加爽歪歪?

不折腾最好,估计不会快的。有些东西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谁告诉你说是TLC的 东芝型号里面的 8DD这里注意 8后面第一个D代表的是MLC  T代表TLC S代表SLC 后面第二个D是封装的意思

网友:
前几天本地220元收了张三星PM961  256G   nvme接口的ssd,17年底产的,写入只有4T左右,as ssd benchmark跑分3300多

网友(2020-07-20):
固件可以升级,另外这个看不到温度。不知是否需要手动添加散热

网友:
刚看了下我的是2019年3月买的,228元。目前写了10T

网友(2021-06-17):
跟你一模一样,我的温度怎么50?我其他的都不超过40,是需要加硅胶吗

网友(2024-11-07):
我也有个L9S,写入了26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