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废旧手机改电子钟

楼主(2020-03-07):
还记得上次山寨苹电4S手机拆机吗?这是上次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5704&extra=
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JAVA的时钟软件,装上了可以用,于是把它改造成了一款时钟。

原来的电池坏掉了,装了个同事拆机的4S电池,找了个外壳,装电池装进外壳里。外壳内径尺寸比手机略宽,用刀片削了点,刚好放进去,可以卡往手机,也不用找支架支撑了。
原手机的两个喇叭孔一个用来连接外接电池,一个用来连接外接USB电源。主要外接的电池也不耐用,所以平时还是插着USB供电了。

实际的喇叭是在听筒位置,大声点就是外放,小声点就是听筒,省成本的一种方法。

外壳后面打了一个孔引出USB线

最后为了省电,将手机的亮度调到最低,开启飞行模式,实际晚上看起来也不是太暗,功耗方面没有工具测量,以后有测了再放上来。
需要时钟软件的可以搜索  全屏时钟 BigClock v1.22,附件发不上来。如果你是安卓手机就更容易找到软件了。

网友:
真丑   紫薯布丁

网友A:
屏幕常亮,功耗不低

网友:
做时钟的,需要看时间的时候真的会看这个吗

网友:
也就是心血来潮想折腾,其实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常亮,功耗不低

嗯,所以调了最低亮度,开启了飞行模式

楼主:
主要这是一个暴废还山寨的手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DIY的桌面时钟,纯属个人DIY爱好。

网友B:
这种耗电不小,待机好像都有3w

网友C:
时钟字体可以选择吗?这个字体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耗电不小,待机好像都有3w

改天买个电流测下,应该没那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字体可以选择吗?这个字体不太好看。

字体好像不能改,这个软件原来是应用在有键盘的手机上,可以进行一些诸如颜色,方向,闪烁等设置,这手机没按键,操作不了。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测电流

网友:
调低亮度晚上也太亮了,而且不是led屏,黑色部分也发光,可以用黑纸板扣孔档住除时间显示区域外能好点,再以前弄一个安卓的运行半个月会死机,不知道java会不会

网友D:
厉害,哈哈,不过,我看有些人冷嘲热讽的,问问你家投影机,你家电视,你玩的电脑的功耗都是多少?还在乎这个3w的耗电?是不是秀逗了?

网友E:
求个jar的时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哈哈,不过,我看有些人冷嘲热讽的,问问你家投影机,你家电视,你玩的电脑的功耗都是多少 ...

谢谢你,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个jar的时钟软件

是要我现在的这个软件?可以搜索全屏时钟 BigClock v1.22,找不到的话,私信给我你的邮箱,我发你

网友F:
我是弄了个3V电源直接焊接在手机上,这样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弄了个3V电源直接焊接在手机上,这样更简洁!

我是不想来回充电,才用充电器供电的。焊上的电池也是同事换下来的,续航也不行了,这手机要焊电池才能开机。从实用角度来说还是外接电源长期供电好,就跟我们原来用单片机做时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