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关于网络变压器的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0-03-07):
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前天朋友说电信宽带免费提速了,我之前100M的可以提速,这一说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早都给我提到300M了,然后想起来我的光猫很老了,估计只支持100M的速率,网上一查发现有人说HG8145C能破解,之后LAN1可以到1000M,我就开始折腾了,最后发现软件固件是阉割版的,查了下又说这老猫有百兆千兆两个版本,没办法我就拆了,然后发现我这不光软件阉割,硬件也阉割,少了一个网络变压器,这不就等于即割了蛋蛋,又割了肾么。。大爷的,那我还折腾什么,论坛一查,发现有个哥们拆过自己的这猫,我看他的图,竟然没有硬件阉割,所以想照他的图上的给自己的补全硬件,于是开始研究网变,这一研究发现了这么个问题。。。

上图红框就是我的老猫被割肾的位置,下图是论坛里其他兄弟的

研究了下这个网变,他的型号是G1811DG,查资料后发现这个是个1000BASE-T的网变,也就是说支持千兆带宽,家里还有些其他带网口的老旧设备,顺便研究了下,各种型号,但很多开头字母都是H,想了下认为H开头的都是100BASE-T的,也就是百兆带宽的,G开头的是千兆的,然后搜了下资料,发现了FPE的资料,的确和我想的一样,MNC的命名方式也如此,字母后的两位数字是引脚数量。

上图这个就是百兆16引脚的网络变压器,这是个广电机顶盒,吃土N年了。。。

当然,这种命名方式不是国际标准,各厂家命名都不一样,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很多产品的都是H开头的网变,查资料也能看到是100BASE的,但产品本身的端口却支持千兆,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产品有光猫,有路由器,看了很多网上的图,有一部分产品的网变型号能查到参数,确实是1000BASE的,但有些查到的参数确实是100BASE的,还有一部分能查到产品信息,但没有参数资料的,这就让我很纳闷了,难道100BASE的网变能做到1000M的速率吗?

论坛里大神,高人多,麻烦解释下这个问题。。。

网友A:
不折腾了,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一通,就有人来跟你换个千M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腾了,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一通,就有人来跟你换个千M猫了

打电话问,说换猫还要收费啊。。。

网友B:
那一大排阻容原件不知道数值怎么补  还是老实点淘一个或者找电信吧

网友:
实在没有就网上买个网变吧

网友:
你这光猫是租的还是买的?买的话,肯定换是花钱的,我的是租的,当年营业厅要我买,说租有押金,然后果断选择租,租虽然有押金,但是坏了他们免费换的,啥时候坏了都给换,前段时间我就换了个千兆的,宽带由100M升级到200M,打电话让联通给我换成千兆的光猫,客服竟然告诉我百兆猫不影响,让我一顿怼,直接派人换了

网友:
不管买的还是租的。。都能免费换,不要找给你装宽带的人,直接打10000或者100010。。宽带报修,300兆速度不达标。。。因为光猫问题,全国都是免费换,就你那不免费?

网友C:
不用纠结这个网络变压器,说白了就是个电感或者互感器,理论来说支持的频率要比资料上写的高的多,这个应该是取决于磁环的磁饱和,也就是磁环的质量,或许标1000M的比较贵一些,而且被工程师们发现100M的其实也完全可用,所以直接用100M的网络变压器来代替。

网友:
直接联系运营商换猫,省事,我这里是交押金.网络盒子也是交押金,这个好不占网速,还很清楚,就是有的节目需要收费,选择不看拉倒,网上有很多人,把盒子刷机了,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纠结这个网络变压器,说白了就是个电感或者互感器,理论来说支持的频率要比资料上写的高的多,这个应该 ...

明白了,感谢解答啊。。。

网友:
带宽都是100mhz,不同型号阻抗和电感量不同,两个百兆网络变压器可用做一个网口的千兆网络变压器使用。网络变压器还分电压类型,电流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大排阻容原件不知道数值怎么补  还是老实点淘一个或者找电信吧

主要是手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