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不支持WPS,怎么连接无线打印机?

楼主(2020-03-07):
路由器缩水TP7661,打印机支持无线打印

网友A:
电脑没办法设置么?我接过惠普的打印机,电脑装好驱动后,用自带的管理软件就能设置打印机的网络

网友B:
先USB连接?管理台设置连接无线后再断开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USB连接?管理台设置连接无线后再断开USB?

没毛病,设置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没办法设置么?我接过惠普的打印机,电脑装好驱动后,用自带的管理软件就能设置打印机的网络 ...

嗯,可以的,需要连接USB

网友C:
打印机先和电脑连接,在软件设置里添加地址和密码,显示无线连接后,在计算机内找网络邻居打印机或直接添加地址的网络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先和电脑连接,在软件设置里添加地址和密码,显示无线连接后,在计算机内找网络邻居打印机或直接添加 ...

这种办法还没试,不过连USB设置好了。

网友:
windows应该可以在网络中发现
装个打印机原厂的完全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