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笔记本18.5V,6.5A电源--强行改为21V,3A锂电池充电器--艰难旅程

楼主(2020-03-07):
多年前给二手惠普NC6400笔记本淘的二手电源适配器。后期增加了一个航空插头,方便把线材拆下来。此次的目标是把它改成:5串21V,3A锂电池充电器。

输出18.5V,6.5A。NC6400用不了这么大功率,我特意买的大的。对大功率电源没有抵抗力!

上面一个散热兼屏蔽铝板拆掉了。做工用料都不错。初级就有3个电感+另外一个被挡住的PFC电感
+高压滤波电容420V,180uF。次级滤波电感+尼吉康滤波电容*3+整流肖特基*2。

背面初级侧没有仔细研究。次级主要是一个358运放负责控制,右侧有一个巨大的贴片电流采样电阻。

次级特写。

初级特写。

初级特写。

外壳内部覆盖铜箔屏蔽层。

分析次级电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电路结构如下:
1.最右侧几个元件负责ID信号,也就是插头中间那根针。估计类似ATX的POWER-GOOD.
2.核心358运放有2个单元,上单元负责电压采样及恒压控制。
3.下单元负责电流采集,但是采集的结果并不用于恒流控制或者过流保护,而是传递给右侧的ID信号。
4.中间偏上是一个TL431,2.5V电压基准。它仅仅为358提供参考,而不是像普通电源直接控制光耦实现电压调节。

改为21V,3A充电器概括起来需要改3点:
1.电压调整为21V。
2.实现恒流功能,恒流在3A。原电路虽有电流采样,但不控制电流,必须改造。
3.增加充电指示功能。充电红灯亮,绿灯灭;充满红灯灭,绿灯亮。
于是乎:
1.先拆除ID脚相关的元件,它们本来是让笔记本判断电源功率用,作为充电器完全无用。

2.调整电压到21V。原来分压电阻为47K和6.8K,在6.8K上并联91K电阻电压正好21V。
6.8K电阻旁边刚好有一个空焊盘,所以正好91K电阻焊那里。

改电压成功!!

3.增加3A恒流控制功能。原电路有电流采样功能,但是输出没有反馈给光耦,所以无法恒流。另外,
原来的电流检测在5.8A到7.1A之间,必须改成3A。图中3个蓝框是电流基准分压电阻,大蓝框里有电位器,所以
基准可调。这几个电阻更改阻值,使检测电流电流变为3A。左下角电流比较器输出原来接的是右侧ID功能区,
现在要设法接到光耦上。

4.通过数字三极管+电阻把运放输出反馈给光耦。之所以要加三极管是因为运放输出是反相的,用三极管反转电平。
数字三极管就是内部集成电阻的三极管,可以减少元件数量。

经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3A恒流功能!

5.最难的就是增加充电指示灯功能。原来是单色常亮绿灯。其实指示灯不难,难得是一会亮红灯,一会亮绿灯,
还不能同时亮,还要受充电电流控制。经过判断,原电路无法实现要求,只能强改!!!!!!!!!!!

6.办法就是再加一个LM358运放,控制充电转灯功能。运放叠焊在原来的运放上。内部2个单元一个控制红灯,另一个
控制绿灯。过程是曲折的,如下图。

7.增加的运放是这样接的:下运放控制绿灯,当充电电流小于3A的1/14时,下运放单元输出低电平,绿灯亮。同时此低电平加到上运放
单元的反相输入端,使上运放输出高电平,共阳接法的红灯熄灭。这样设计最大限度减少了飞线,红线头所示的4个引脚直接和原来的
运放并联,所以只需要4根飞线即可。

8.最后完成之后电路板是这样的。

正面是这样的,就换了一个指示灯。

充电中,亮红灯~~~~~~~~~~~~~

充满了,亮绿灯~~~~~~~~~~~~~~~

某时刻充电功率63W~~~~~~~

贴标签防止忘记用途~~~~~~

组装好,正式开始充电!!!!!!!!!!!!

编辑帖子累死我了~~~~~~~

网友A: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改这个电源给显示器用,改成12伏也是动那几个分压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改这个电源给显示器用,改成12伏也是动那几个分压电阻吗? ...

是改那几个电阻,但是12V这么低会不会触发初级的保护电路不好说。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那几个电阻,但是12V这么低会不会触发初级的保护电路不好说。

谢谢回复,刚打开看一下手上这个是M103A芯片和主题不一样了。

网友:
这算是大牛了吧,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楼主你也别改了,直接自己做一个电源算了,大神啊,膜拜下

PS:话说论坛真应该加个膜拜的表情

网友:
这套改造,费精力了

网友B:
初级交流电是220上接的那个线圈叫什么啊,就是两种线绕一起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交流电是220上接的那个线圈叫什么啊,就是两种线绕一起那个

共模电感,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字数补丁

谢谢,这东西主要是抑制交流线路带来的电磁干扰吗?

网友:
谢谢分享,牛掰,点个赞,这手艺真漂亮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想改,但看看就觉得难度大。认真看一下我的是135W7.1A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建议楼主将整理的次级部分的电路图贴出来让大家分享。

网友:
这技术是真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专业级改造,不是一般人玩得了的,真能欣赏了。

网友:
好技术,赞,收藏了

网友:
能修电源都感觉很厉害了,你竟然改电源还外加充电线路,佩服

网友:
有劳大师出自出马。。。。。。

网友:
牛逼,太牛逼,非常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