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动车充器散热风扇不转,拆修后用灯泡与发热板假负载

楼主(2020-03-07):
60伏2安充电器接入锂电电动车,绿灯转红灯,有充电电流0.6安,但充电器散热风扇不转,怀疑经lm324控制的8050故障,拆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测量,bc和be压降为0.73伏,,,找个新的8050测了下,压降0.71伏 ,,拆下来的8050看起来没问题,,检查线路也找不到其他故障,接着找个新的8050三极管临时换上,接上发热板作假负载,绿灯灭红灯亮,风扇转。。。。。难道拆下来的8050三极管虚焊或者,性能下降了?。。为了确认问题,等下去把原来拆下来的三极管装回去看看。。。。

给风扇加油后,故障依旧,要用手拨动风扇叶片才能让风扇转起来

测三极管基极电压Vb 0.48伏,是不是达不到0.7伏导致风扇手动才转?

确定是风扇质量问题,换个电磁炉的风扇试,充电即转

楼主:
把旧的装三极管装接上,,发现要用手动 一下风扇才能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旧的装三极管装接上,,发现要用手动 一下风扇才能动。。。。

风扇缺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旧的装三极管装接上,,发现要用手动 一下风扇才能动。。。。

撕掉风扇贴纸,往孔里加点润滑油,如果是没孔液压轴承,需要电钻开注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缺油了?

看上去转得很顺,,,这充电器后备用的,,没用几次,等下注点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撕掉风扇贴纸,往孔里加点润滑油,如果是没孔液压轴承,需要电钻开注油孔。 ...

注了油,,依然要手拨叶片才转,不知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