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博锐PS197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0-03-07):
博锐PS197,49.9领20元券返利3到手26.9,网上没找到拆机图片,打算做小白鼠,昨天拍下,金华义乌发货,今天收到了,还没使用就直接开拆了。充电检测好像是计时的,充电8小时显示充满,不是检测电压,我把电池焊下来还是显示充电中,端电压有4.6V,所以电池容易过充,自己把握时间,否则电池容易过早损坏,并不是一定要到他显示充满再拔线

网友:
这价格不错,不过对飞科没好感,电池容易坏。

网友:
29元这价位也炒值了。

网友A:
我说怎么跟飞科一样的电路板,原来是一个厂的。
定时电路也太操蛋了

网友:
改个电压检测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跟飞科一样的电路板,原来是一个厂的。
定时电路也太操蛋了

操蛋的还有计时电路只显示充满,不会停充,USB的5V电通过一个二极管再串联2个8.2欧姆电阻和电池相连,中间没有控制部分

网友(2020-04-22):
有指示灯吗

网友(2020-09-09):
不知道我家那个理发器是不是也这种电路…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一款剃须刀,实际上这个typec接口,冲的很快,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他的灯就变颜色了,这个时候拔了的话,还行,大概率没有到过冲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一款剃须刀,实际上这个typec接口,冲的很快,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他的灯就变颜色了,这个时候拔 ...

你的现在是改版了,快充的,我拆的那个是老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现在是改版了,快充的,我拆的那个是老版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还是要看电机质量和刀片质量是不是杠杠的。。。。话说,你这个刚买新的,你就 拆了?小伙几,表冲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看电机质量和刀片质量是不是杠杠的。。。。话说,你这个刚买新的,你就 拆了?小伙几,表冲动啊。 ...

国内的刀片还有很大的差距,胡子短的时候(也就一两天的胡子)剃剃还好,如果胡子长一点剃起来就拉胡子,我的胡子还比较密,眼泪都被拉出来了,换成飞利浦的刀头就没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电子产品拿到手都有想拆了一探究竟的冲动

网友:
以前买过飞科,刀头质量不好了,以后就不买这个牌子了:Strive: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刀片还有很大的差距,胡子短的时候(也就一两天的胡子)剃剃还好,如果胡子长一点剃起来就拉胡子, ...

   好吧,哈哈,飞科现在不行了。。。我以前的女朋友给我买的是299的飞利浦的,但是好像是国内代工还是啥?质量还行。胡子太长的,我没试过,一般有个3-6mm长,我就要剃了,哈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刀片还有很大的差距,胡子短的时候(也就一两天的胡子)剃剃还好,如果胡子长一点剃起来就拉胡子, ...

我有同感,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已入手20年,刀头还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刀片还有很大的差距,胡子短的时候(也就一两天的胡子)剃剃还好,如果胡子长一点剃起来就拉胡子, ...

国内不是做不出来  是价格高了没人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刀片还有很大的差距,胡子短的时候(也就一两天的胡子)剃剃还好,如果胡子长一点剃起来就拉胡子, ...

哈哈,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