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海浪有源电脑音箱 SURF S-32B

楼主(2020-03-07):
此有源音箱使用两枚ST(意法半导体集团,成立于1987年6月,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Thomson半导体公司合并而成)的 TEA2025B功放芯片,组成2.1声道,一枚2025B提供双声道,每声道约2W功率;另外一枚桥接,提供约4W功率。交流变压器输出AC11伏,经整流滤波(16伏3300μF)之后,输出DC13伏。
原TEA2025B散热片的一脚脱焊,重新焊接。上电试验,好的。

网友A:
2025能给那么高的电压?命不久以。

网友:
又是9203。板子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5能给那么高的电压?命不久以。

不超15V应该没事的

网友:
看那铁片散热片就知道是2025

网友:
这做工,听个响了。

网友:
芯片是CD2025?接12V电压很容易骚,以前我的CD2025几秒就骚了。

网友:
2025的没有2030的功率大

网友:
国产2025功放IC,毛线的意法

网友:
我手头现在也拆了一个麦博的M111,貌似内部基本相同,但的我线控出问题了,开关一打开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cd6282cs的芯片,另一个还木拆开,那胶水忒多了点,搞不动

网友:
@redhill,非常感谢,经过一番折腾,我的这个麦博也弄好了,放了一个下午了还正常的。功放芯片上那铁片有一段弹开了,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弹开。

网友:
这功放也太糟糕了
能省就省,就听个响。

网友:
比漫步者的差远了

网友(2020-07-09):
2025的没有2030的功率大,比漫步者的差远了

网友:
感觉做工不行啊,音质如何?高频飘逸,中低音浑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