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晒个5A数显电源模块 ZK-J5X,有一定的可玩性

楼主(2020-03-07):
有个闲置的三星笔记本电源,看外观不错,本来想拆开做个可调电源来着,结果拆开一看原来是个垃圾货,比山寨的还山寨。而且电源还坏掉了,感觉没有折腾的必要了。正好在淘宝上看到一款数显的可调电源模块,最大5A,二十来块钱,感觉挺不错的,就直接拍了一个。今天到货了,晒出来看下。实际上这款电源就是XL4015的降压模块,一般的这个降压模块只需要三四块钱。这个二十多块钱主要成本都在数显方面了。还有就这个的话可以调电流给锂电池或者电瓶充电。有一定的可玩性。

网友A:
这是给铅酸电瓶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铅酸电瓶充电吗

对,图片中充的是铅酸电瓶,不过这款也可以充锂电池

网友B:
最大能到几安?

网友C:
求PM 链接,某宝随便搜下都7、80

网友D:
这种电源模块给摩托车汽车电瓶全功率充电慎用,小心过热电压电流失控引起火灾,有次差点就发生幸好我人在旁边及时断电避免了事故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能到几安?

增强散热的情况下最大5A,安全使用的话4.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模块给摩托车汽车电瓶全功率充电慎用,小心过热电压电流失控引起火灾,有次差点就发生幸好我人在旁 ...

对,这个充电的话要限制电流,摩托车电瓶要限制在2A以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模块给摩托车汽车电瓶全功率充电慎用,小心过热电压电流失控引起火灾,有次差点就发生幸好我人在旁 ...

楼主的电源模块XL芯片内置保护,单片机可以设定限流。觉得自带不够用,尽量想办法加外置保护,比如PPTC自恢复保险丝,快速保险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源模块XL芯片内置保护,单片机可以设定限流。觉得自带不够用,尽量想办法加外置保护,比如PPTC自 ...

对,这个确实可以设定电流的,比如设定2A充电瓶,随着电压升高它可以自动降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PM 链接,某宝随便搜下都7、80

不可能啊,淘宝搜索5A数控降压,全都是二三十块钱的,咋可能七八十

网友:
去年12月我买用35。

网友:
有外壳不错哈哈,可以加个小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淘宝搜索5A数控降压,全都是二三十块钱的,咋可能七八十

7、80的是那种升降压点阵屏的
这个模块优点是便宜
不过现在有35的升降压的,感觉更好一点

网友:
“瞬时针变大“

网友F:
这个好长时间之前23块钱买的,用来激活电池,给一些设备供电用的
后来觉得调电流太麻烦,就买了dps5020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模块给摩托车汽车电瓶全功率充电慎用,小心过热电压电流失控引起火灾,有次差点就发生幸好我人在旁 ...

这种只能给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肯定不能无人监守充电,要是万一单片机失控直接输出最高电压最大电流肯定会出事。不过给过放的电池激活还好,就是电压别调太高就行

网友G:
也买了一个,还没到手。
各位看看怎样?芯片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长时间之前23块钱买的,用来激活电池,给一些设备供电用的
后来觉得调电流太麻烦,就买了dps5020模块 ...

确实啊,能调电流有好处,但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买了一个,还没到手。
各位看看怎样?芯片未知

这款貌似更好一些啊,应该也是XL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