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插卡音响外放没声音

楼主(2020-03-07):
求助,插卡音响插耳机正常,外放没声音。喇叭插座是短路状态,电阻为零

网友:
如果拔下喇叭后测量还是0Ω,基本上是功放芯片废了。

网友:
双电,厉害。拍照太差了。

网友:
喇叭阻值8欧接近短路,要注意区分;看下耳机插口的弹片是不是变形接触不上喇叭回路了

网友A:
没落的爱华,竟然做工与山寨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落的爱华,竟然做工与山寨无异

爱华已经被sony收购,这个是假货。

网友:
换功放集成吧

网友:
造假的真是明目张胆了啊!

网友:
山上的爱华

网友:
楼主老师好    我修过这故障  :lol开机:量功放电源  如正常 。。。将1脚使能端对地短路试试 有声顺线找3极管查如正常则是主控坏  没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