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有哪位研究出中兴Funbox手柄的震动功能了

楼主(2020-03-07):
如题。
刚购入5个中兴的手柄,但是发现在电脑和安卓上都不能实现震动,应该是手柄定制化的原因

网友(2021-01-06):
我也搞这个震动,手柄比较奇怪就是震动不了,官方的游戏中心也关闭了,现在找个适配游戏都找不到

网友A(2021-02-22):
手柄蓝牙连接电脑可以连上,接下来打开fc模拟器,设置不了按键,有教程吗

网友(2021-04-05):
引用 网友A:
手柄蓝牙连接电脑可以连上,接下来打开fc模拟器,设置不了按键,有教程吗 ...

可以用映射软件映射到键盘上,然后设置键盘按键,这样就对应到手柄上了。
现在正在用这个手柄玩PES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