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资源一点速度都没?怎么破?

楼主(2020-03-07):
移动宽带,光猫拨号,光猫开了UPNP。路由器tp7661。

网友:
做种的人太少了,在就移动大内网的锅!

网友A:
你不能光在一个软件上试,老实说迅雷虽然限速了,但是不管是用户量还是资源都是给力的,如果迅雷有速度,可尝试上午时段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光在一个软件上试,老实说迅雷虽然限速了,但是不管是用户量还是资源都是给力的,如果迅雷有速度,可 ...

应版权方要求,不提供下载

网友:
UPNP映射失败,你应该在路由器上开启端口映射,然后在迅雷里面手动设定映射端口号。

另外,移动不可能给你公网IP,下载速度不可能很高,但还是有流量的,我家电信200M宽带,一般下载2-5MB,开了公网IP后,下载在10-16MB,这还是我在迅雷上限速的结果。

敏感资源限制下载的,在迅雷设置里面找到代理设置,里面有个迅雷服务器的设置为127.0.0.1,就可以下载了。